[APM32E1] 极海的E1与ST的F1或者是自家的F1都差哪儿?

楼主(2024-07-11):
请问一下啊,极海的E1与ST的F1或者是自家的F1都差哪儿?

网友A:
建议楼主还是要学会看芯片手册啊

网友B:
E1系列主频更高 带FPU

网友C:
APM32E103与APM32F103的最大区别是主频,E103最高工作主频120MHz ,F103是96MHz ,另外E103的外设资源也比F103更丰富些,具体的细节可以对比型号表或数据手册

网友D:
听说这个E系列是个增强型的

网友E:
这个E系列照比F系列来说,SPI的驱动方式不太一样

网友F:
自家的话应该是没啥不一样吧,好像就功能强大一些

网友G:
有个USB和CAN可以一起用

网友H:
这个我记得手册是有说明的啊,就是说这俩芯片的差别

网友I:
E系列的话好像性能更快一些了吧

网友J:
我觉得E系列更强大

网友K:
这个E系列是主频120M的,F是96M的照比在家来说,要是ST的话是72M的

网友L:
没什么差别太大的,就是主频和一些功能

网友M:
之前我用E系列,发现SPI方面初始化必须将MOSI得,配置成输入下拉才行

网友N(2026-04-26):
极海 E1(APM32E103)是 F1 的 “高配升级版”,比极海 F1 强,也比 ST F1 强;极海 F1 基本对标 ST F1,引脚 / 软件高度兼容,性能略强。

网友O:
极海 E1 是 F1 的高频增强版(120MHz+FPU),极海 F1 对标 ST F1(96MHz vs 72MHz),ST F1 生态最成熟、极海 F1/E1pin-pin 兼容、价格更优。

网友P:
问这个问题只能说明楼主都没有仔细看芯片手册啊,搞嵌入式开发还是要学会看数据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