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03 iap在线升级 中断向量表 修改无效

楼主(2024-07-11):
已定义 #define __VTOR_PRESENT            1U  /*!<Vector  Table  Register supported    */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2000

int main()
{
        SCB->VTOR = FMC_BASE | VECT_TAB_OFFSET;        //此处修改了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但实际并未被修改
        GPIO_Init();

        TMR4Init();                                                      //中断处理中对PB4进行翻转
        while(1)
        {
                        delay(500000);
                        //GPIO_Toggle(GPIOB, GPIO_PIN_4);
        }
        return 0;
}

网友A:

向量表的操作方法是对的,可能是其他问题,需要检查APP编译地址,还有就是TMR本身的配置

网友B:
怎么判断修改偏移地址没有成功?

楼主:
int main()
{
        SCB->VTOR = FMC_BASE | VECT_TAB_OFFSET;
        GPIO_Init();
  //TMR4Init();
        while(1)
        {
                        delay(500000);
                  if(SCB->VTOR == (FMC_BASE | VECT_TAB_OFFSET))
                        GPIO_Toggle(GPIOB, GPIO_PIN_4);//一直未被执行到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