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驱动板外部供电之后仿真口时钟输出5V

楼主(2024-07-11):
主板 LKS_EVB_MCU071CBT8_V1.0
驱动板LKS_EVB_MVPOWPRE_V5.0

我给驱动板供电仿真器就连不上,测试发现sclk口输出5V

网友A:
这个接口输出的应该是方波还是低电平?

网友B:
楼主的硬件连接是怎么做的呢 是不是电路板原理有问题啊

网友C:
1.驱动板供电,芯片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2,检查线序
3.用flash工具获取一下id,解锁一下flash

网友D:
目前可以使用仿真器对电路板进行供电吗

网友E:
正常SWD不传输数据时,SWDCLK就是高电平,也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JLINK问题,看下凌鸥的其他芯片能不能下载

网友F:
可以同时给主板和驱动板进行供电吗

网友G:
在没有使用外部供电的时候这个引脚的输出是什么 样子的呢

网友H:
二者的地线是不是没有可靠连接啊

网友I:
是不是因为某些器件导致电源端串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