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实现简单的摄像头应用

楼主(2024-07-11):
使用STM32实现简单的摄像头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硬件准备:选择合适的STM32开发板和摄像头模块。可以考虑使用带有摄像头接口的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和OV7670摄像头模块。

连接摄像头模块:将摄像头模块的引脚与开发板的对应引脚相连。根据OV7670摄像头模块的引脚定义,连接摄像头模块的SCL、SDA、VSYNC、HREF等引脚到STM32开发板的GPIO引脚。

初始化GPIO:使用STM32的GPIO库初始化摄像头模块所需的引脚为输入或输出,并设置相应的模式和速度。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Configure GPIO pins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Select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MCO);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MCO);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MCO);
配置I2C总线:摄像头模块使用I2C进行通信,因此需要配置STM32的I2C总线。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
/* Enable I2C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Configure I2C1 pins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Select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I2C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I2C1);

/* Configure I2C1 */
I2C_DeInit(I2C1);
I2C_InitStruct.I2C_ClockSpeed = 100000;
I2C_InitStruct.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I2C_OwnAddress1 = 0x00;
I2C_InitStruct.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
I2C_Cmd(I2C1, ENABLE);

配置摄像头模块:根据OV7670摄像头模块的通信协议和寄存器设置,配置摄像头模块的分辨率、采样格式等参数。
void SCCB_Write(uint8_t reg, uint8_t data) {
    /* Start transmiss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address and direction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SCCB_AD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Send register address */
    I2C_SendData(I2C1, reg);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data */
    I2C_SendData(I2C1, data);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top transmiss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void OV7670_Init() {
    /* Reset the camera module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3);
    delay_ms(10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
    delay_ms(100);

    /* Write registers */
    SCCB_Write(0x12, 0x80); // Reset all registers
    SCCB_Write(0x12, 0x00); // Normal operation mode

    SCCB_Write(0x0C, 0x04); // RGB565 output format
    SCCB_Write(0x3A, 0x04); // UYVY format

    SCCB_Write(0x11, 0x00); // Clock prescaler for internal clock
    SCCB_Write(0x0D, 0x40); // PCLK divider for internal clock

    SCCB_Write(0x12, 0x82); // Reset all registers
}

读取图像数据:配置摄像头模块后,可以通过I2C读取摄像头模块输出的图像数据。根据OV7670摄像头模块的输出格式,可以选择使用DMA或者中断方式读取数据。
void DMA_Config()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Reset DMA controller */
    DMA_DeInit(DMA2_Stream2);

    /* Configure DMA controller */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1;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DCMI->DR;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imageBuffer;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IMAGE_WIDTH * IMAGE_HEIGHT * 2; // RGB565 format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2, &DMA_InitStruct);

    /* Set DMA interrup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2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DMA_ITConfig(DMA2_Stream2, DMA_IT_TC, ENABLE);

    /* Enable DMA transfer */
    DMA_Cmd(DMA2_Stream2, ENABLE);
}

voi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
    if (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2, DMA_IT_TCIF2)) {
        /* Process image data */

        /* Clear DMA interrupt */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2, DMA_FLAG_TCIF2);
    }
}

int main() {
    /* Initialize hardware */
    GPIO_Config();
    I2C_Config();
    OV7670_Init();
    DMA_Config();

    /* Start image acquisition */
    DCMI_Cmd(ENABLE);
    DCMI_CaptureCmd(ENABLE);

    while (1) {
        /* Process image data */

        /* Delay for image processing */
        delay_ms(1000);
    }
}

以上是一个简单的使用STM32实现摄像头应用的代码示例。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的摄像头模块和应用需求进行相应的配置和调整。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7153941/article/details/140268759

网友A:
这个是带FIFO还是不带的

网友B:
简单的使用STM32实现摄像头应用的代码示例

网友C:
摄像头具体如何进行图像传输?

网友D:
选择合适的STM32开发板和摄像头模块。可以考虑使用带有摄像头接口的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和OV7670摄像头模块。

网友E(2024-08-31):
使用 STM32 实现简单的摄像头应用的步骤涉及硬件配置、初始化、数据读取和处理。

网友C:
摄像头是IIC通讯的?速率能满足照片需求

网友F:
选择与STM32开发板兼容的摄像头模块,如OV7670摄像头模块。确保摄像头的接口(如I2C、SPI或DCMI)与STM32的接口相匹配。

网友G:
摄像头数据传输速率较高,确保STM32的数据总线和外设带宽足够。

网友H:
合理分配内存用于存储图像数据,考虑图像的分辨率和颜色深度。如果内存有限,可以考虑使用外部SRAM或SDRAM。

网友I:
使用STM32的DCMI接口或其他接口进行高速、稳定的图像采集。

网友J:
注意电源供应、信号线连接(如时钟、数据等)以及地线的连接。

网友:
使用STM32的HAL库或标准外设库中的相关函数来简化开发过程。这些库函数提供了丰富的接口和示例代码,有助于快速实现摄像头应用。

网友K:
OV7670、OV2640等常见摄像头模块通常使用并行或串行接口

网友L:
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合适的摄像头模块,常见的摄像头模块有OV7670、OV2640、GC0308等。在选择摄像头模块时,需要考虑分辨率、接口类型(如并行、串行)、帧率等因素。

网友M:
配置I2C总线:摄像头模块使用I2C进行通信,因此需要配置STM32的I2C总线。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

网友N:
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因其强大的处理能力和丰富的外设而被广泛应用于图像处理项目。同时,选择与所选STM32型号兼容的摄像头模块也很重要。OV7670是一种常见的选择,因为它提供了足够的分辨率和灵活性,适合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O:
数据线较长时,注意信号完整性,可能需要添加滤波和抗干扰措施。

网友P:
摄像头模块的SCL、SDA、VSYNC、HREF等引脚到STM32开发板的GPIO引脚。

网友Q:
通过I2C或其他通信协议配置摄像头模块的参数,如分辨率、采样格式等。确保摄像头模块按照预期设置工作。

网友R:
STM32提供了HAL库和其他固件库,这些库简化了编程过程,提供了丰富的API来操作外设。

网友S:
这个采集到的图像如何存储成jpg啊

网友T:
如果需要对图像进行处理,考虑算法的复杂度和实时性要求。

网友U:
由于STM32的内存资源有限,需要合理管理内存使用,避免内存泄漏和溢出等问题。可以通过裁剪图像尺寸、优化算法等方式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V:
对于复杂的接口,如MIPI CSI-2,可能需要配置多个GPIO引脚。

网友W:
STM32的内存有限,需要合理管理内存使用,避免溢出。

网友X:
首先需要初始化STM32的GPIO、I2C或其他相关接口,以便能够与摄像头模块进行通信。

网友Y:
HREF等引脚到STM32开发板的GPIO引脚

网友Z:
摄像头应用可能需要较大的内存空间来存储图像数据和处理中间结果。合理管理内存资源,避免内存泄漏和溢出。

网友AA:
配置摄像头的寄存器以设置图像格式、分辨率

网友AB:
对于高速数据传输,要注意信号的完整性,避免信号干扰和失真。可以使用适当的阻抗匹配、滤波和屏蔽措施。

网友AC:
注意电源、信号线连接(如时钟、数据等。)和接地线连接。

网友AD:
接口的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和OV7670摄像头模块

网友Y:
配置摄像头模块:根据OV7670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