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助 stm32H7 tcp服务器 长时间收发数据 netconn_recv会返回ERR_CONN

楼主(2024-07-11):
stm32h743 freertos 下,tcp服务器,用netconn api ,长时间(大概一小时左右)收发数据,netconn_recv会返回 ERR_CONN,说明文档里就写着是Not connected,但是客户端并未主动断开,不应该没有连接啊,问问各位大佬

楼主:
lwip 版本是2.1.2

网友A:
网络不稳定或有临时中断,可能会导致连接断开。

网友B(2024-08-21):
在使用STM32H743和FreeRTOS构建TCP服务器时,如果使用netconn API进行网络通信,遇到netconn_recv返回ERR_CONN(即“Not connected”)错误,这通常意味着TCP连接已经断开。尽管您提到客户端并未主动断开,但仍需确认客户端是否因为某些原因(如网络问题、程序崩溃等)而意外断开连接。

网友C:
可以检查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的网络连接是否稳定。网络波动或中断可能导致连接断开。

网友D:
一般需要检查是否有资源耗尽的情况,如内存不足、文件描述符耗尽等。这些情况可能导致连接无法维持。

网友E:
确保在代码中实现了适当的错误处理和重连机制。当检测到连接断开时,应尝试重新建立连接。

网友F:
在代码中添加详细的调试信息,记录连接状态和错误发生时的上下文,以便更好地定位问题。

网友G:
查看系统日志,特别是网络相关的日志,可能会有关于连接断开的提示信息。

网友H:
检查硬件是否存在问题,如以太网接口、连接线等。

网友I:
如果使用了第三方网络库或驱动,确保它们是最新版本,并且没有已知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