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加密] 加密芯片ATSHA204A单总线(Single-Wire Interface, SWI)协议

楼主(2024-07-11):
加密芯片ATSHA204A单总线(Single-Wire Interface, SWI)协议
https://bbs.21ic.com/icview-3389058-1-1.html?fromuser=Libby@

楼主:
不小心快捷键发表了,未完待续

网友A:
卖加密芯片的

网友B:
的确要考虑使用加密芯片,但有个疑问:如果**方监听IIC接口数据,是否存在连同加密方式一同拷贝的可能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小心快捷键发表了,未完待续

请移步到

加密芯片ATSHA204A单总线(Single-Wire Interface, SWI)协议
https://bbs.21ic.com/icview-3389058-1-1.html?fromuser=Libby@

加密芯片ATSHA204A单总线(Single-Wire Interface, SWI)协议
https://bbs.21ic.com/icview-3389058-1-1.html?fromuser=Libb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要考虑使用加密芯片,但有个疑问:如果**方监听IIC接口数据,是否存在连同加密方式一同拷贝的可能呢? ...

不会的,每次发送的数据不同,可以在每次进行通讯添加随机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的,每次发送的数据不同,可以在每次进行通讯添加随机数据

我代码中每次发送相同的要解码或者加密的数据是相同的呀?在读写线上监听到的数据怎么会是不同呢?

@Libby@ :这就是我所担忧的,不是说每次发送都一样,而是说盗版者完完全全的盗版,一丝一毫都不带差错的防治,包括硬件和固件,这该如何防护呢?
如果你自己发送的数据都一样,是可以被别人监听到的

楼主:
这种一般叫重放攻击,为了防重放攻击,一般方法是将随机数包含在计算中,防止任何形式的穷举攻击。

网友C(2025-11-19):
ATSHA204A 的单总线(SWI)协议通过一根线实现双向通信,需外部上拉电阻。通信含起始位、命令帧(含地址、CRC)、响应帧。主机拉低总线发命令,释放后芯片响应。支持休眠 / 唤醒,传输速率可达 16.3kbps,适用于低引脚数场景,保障密钥验证等安全通信,需严格遵循时序规范防冲突。

网友D:
ATSHA204A 的 SWI 协议靠单 GPIO 连芯片 SDA 引脚通信,比特率最高 25.6kbps,数据以 LSb 形式传输。通信先拉低 SDA≥60μs 再拉高≥1.5ms 唤醒芯片,发送对应 I/O 标志位发起事务。数据块含长度、命令码、参数与 CRC 校验位,支持密钥存储等加密操作,还能寄生取电,适配引脚紧张的嵌入式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