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303 串口引脚分配

楼主(2024-07-11):
请教下GD32F303系列芯片,支持Tx和Rx引脚互换吗,我看到之前有帖子提到103系列的支持,但是看303芯片手册里面没有相关说明
现在硬件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这个肯定是不支持的啊

网友B:
什么情况下需要这种操作?有多个主机?
如果没这功能,建议试一下“半双工通信模式”。
或者,如果有剩余的串口,可以利用起来。

楼主:
结贴,是原理图问题
多谢各位解答

网友C:
一般芯片是不支持调换的

网友D:
我觉得得IO矩阵这种方式才支持吧

网友E:
得看你芯片是否支持IO矩阵哈,这个LPC824好像是支持

网友F:
在GD32F303系列芯片中,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的Tx(发送)和Rx(接收)引脚通常是固定的,这意味着它们不能像某些其他系列的芯片那样进行互换

网友G:
在GD32F303的芯片手册中,通常会明确指出每个UART模块的Tx和Rx引脚的分配。

网友H:
如果您在手册中没有找到关于Tx和Rx引脚互换的信息,那么很可能该系列芯片不支持这种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按照手册中指定的引脚来连接Tx和Rx

网友I:
有一种情况可能会让您误以为Tx和Rx可以互换,那就是通过软件配置来实现。例如,您可以通过软件将一个UART的发送数据线连接到另一个UART的接收数据线,反之亦然,但这并不是硬件上的互换,而是软件层面的数据路由

网友J:
如果您确实需要Tx和Rx引脚互换的功能,您可能需要考虑使用支持这种功能的其他系列芯片,或者通过外部电路(如使用模拟开关或继电器)来实现硬件上的互换。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仔细设计电路,确保信号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网友K:
不支持吧,我觉得是不能支持这种交叉

网友L:
你可以链接那边也交叉试试,但是好不好使不知道

网友M:
没有这个功能,只能配置为固定的功能

网友N:
引脚功能是直接定义好的不能自行修改的

网友O(2024-08-26):
UART的Tx和Rx引脚可以通过软件配置交换位置,从而在不同的引脚上实现发送和接收功能。

网友P:
骚操作

我们就有这个骚操作,用的是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