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VBAT管脚不只是保持RTC计时

楼主(2024-07-11):
VBAT管脚是MCU中用于连接备用电源的关键引脚,主要作用是在主电源断电时保持关键功能运行。
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保持实时时钟运作,VBAT管脚通过连接备用电源,可以在主电源断电时继续为RTC模块供电,确保时间信息不丢失。在便携式设备和工控机等有需要有时间记录功能的设备上通常使用纽扣电池作为VBAT供电电源。
除了保持RTC时间外还可用作备份存储器供电,VBAT管脚也为MCU中的备份寄存器或特殊RAM区域供电,这些区域常用于存储系统配置、用户设定参数和敏感数据。当主电源断电时,备用电源会确保这些数据不会丢失并得到及时存储。
另外在低功耗设备中也可用来在保持有限功能的同时减少对主电源的消耗,实现延长续航时间的目的,在某些应用场景中,MCU需长时间处于低功耗模式,以延长电池寿命。VBAT管脚在此模式下提供持续供电,使得MCU能够保留关键功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

网友A:
Vbat主要还是为RTC和后备区域寄存器供电

网友B:
还能有助于低功耗?

网友C(2024-08-16):
VBAT 管脚通常指的是微控制器或嵌入式系统中的备用电源输入管脚,用于在主电源(如VCC)断开时为实时时钟(RTC)和其他关键电路提供电源,以保持它们的运行状态

网友D:
在主电源断开时,VBAT 管脚可以为非易失性存储器(如EEPROM或Flash)提供电源,以保持存储器中的数据不丢失

网友E:
RTC计时才是附带的

网友F:
在系统进入低功耗或休眠模式时,VBAT 管脚可以为某些特定的低功耗模块或电路提供电源,以维持它们的基本功能,如传感器数据采集或状态监测

网友G:
一些微控制器具有备份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主电源丢失时可以通过 VBAT 管脚供电,以保持关键的配置或状态信息

网友H:
在某些设计中,VBAT 管脚可以直接连接到电池,用于监测电池电压,以确保在主电源丢失时,系统能够及时切换到备用电源并监测电池状态

网友I:
在需要高可靠性的应用中,VBAT 管脚可以用于实现安全功能,如在主电源故障时触发安全机制或记录故障事件

网友J:
在某些系统中,VBAT 管脚可以用于在主电源恢复时帮助系统快速恢复正常运行状态,例如通过保持时钟同步或恢复系统配置

网友K:
需要注意的是,VBAT 管脚的使用和功能取决于具体的微控制器或系统设计。

网友L:
不同的芯片和应用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和实现方式。在使用 VBAT 管脚时,应仔细阅读相关芯片的数据手册和技术文档,以确保正确和安全地使用该管脚

网友M:
一般不都是当个电源输入,来保持RTC的么,还有就是有些蓝牙也会用到这种时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