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双管正激原边续流二极管改怎么选择?

楼主(2024-07-11):
1.电压:为输入电压,再乘以个降额系数,我是1000V最高输入,我选择1200V的管子。2.电流:为MOS导通电流的最大值,但是这个最大值就持续一瞬间吧,我需要按照这个值来选择二极管吗?
3.反向恢复时间多少比较好?(最大占空比0.48,开关频率70kHz)
4.另外,还有哪些参数是需要注意的?
请坛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最大值”时的电流,不是“持续一瞬间”,而是从“这个最大值”开始变小。不必“需要按照这个值来选择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