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jlink找不到lks芯片

楼主(2024-07-12):
jlink怎么找不到我们这个芯片 没法连接

网友A:
1.检查芯片供电 和线序是否正常
2.查看keil debug下的配置是不是选择SW的方式
3.用lksflash读一下id,看看是不是可以读到

网友B:
还是要介绍一下具体得使用情况,相应得pack包是不是安装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和现象都没有讲清楚啊,是在开发环境下找不到芯片还是在J-FLASH中都找不到啊?

网友D:
这个是pack包没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