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DK61YC的UART接收大数据量数据时数据无法读出

楼主(2024-07-12):
我在使用NUC980DK61YC的串口接收数据时发现串口接收数据量过大时,读串口缓存区数据读不到,只能等到缓存区满才能一次性读出来。串口数据量小的时候接收数据时没有问题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正常状态下从串口向外读的数据量

这是正常状态下从串口向外读的数据量

这是正常状态下的串口缓存区数据读取量

楼主:
这是数据量大时从串口缓存区向外读数据的返回值。1ms读一次,中间并不会读到。知道我设定的缓存区(2040)满了,才能将数据读出来。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里接收到大量串口数据后进行了某些处理,占用大量系统的资源或优先级。导致了低优先级的UART中断或则定时接收无法进入。

网友B(2024-08-23):
在使用NUC980DK61YC的串口接收数据时,遇到串口接收数据量过大导致读串口缓存区数据读不到的问题,可能是串口接收速度慢

网友C:
如果串口接收数据的速度比数据处理的速度慢,会导致数据在缓存区堆积,最终导致缓存区满。这种情况下,需要确保及时处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避免数据堆积

网友D:
串口接收数据写入缓存区时,如果数据量过大超过了缓存区的容量,会导致缓存区溢出,造成数据丢失。可以通过增大缓存区的大小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一般的话,如果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出现阻塞,导致无法及时处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也会导致缓存区数据堆积。确保数据处理的过程尽量不阻塞串口接收。

网友F:
可能是串口接收数据的中断处理不及时,会导致数据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没有及时读取,从而造成数据丢失或缓存区数据堆积。确保中断处理函数尽快读取串口接收数据。

网友G:
在数据量过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数据流控制或者缓冲区管理技术来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H:
可以通过调整串口接收数据处理的速度、增大缓存区的大小、优化数据处理算法等方式来解决串口接收数据量过大导致的问题。

网友I:
我觉得可以考虑提高串口的速率试试呢?

网友J:
是不是串口阻塞了,数据太大处理不过来啊

网友K:
你可以扩大缓冲区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