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MCU最小系统构成条件

楼主(2024-07-12):
大家是否有这个疑惑:大学课程学习51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51的最小系统构成?那么进入32位单片机时代,gd32最小系统构成又是怎么样的呢?
1.供电电路
    需要确保供电的电压电流稳定,以东方红开发版为例,选用GD低压差大电流LDO作为电源转换芯片,保证后端电路的稳定。
2.外部晶振电路
时钟是单片机的核心,外部晶振给单片机提供外部时钟。GD32的内部时钟采用RC震荡电路,而外部电路采用的是石英晶振起振获取外部时钟,石英起振比RC震荡电路的精度要高的多。对于通讯要求比较高的外设,比如USART,CAN,ETH,RTC等,建议采用外部石英震荡电路。
3.BOOT的选择
  GD32上电时可以选择启动模式,不同的启动模式对应不同的启动区域,具体如下:
1)使用JTAG/SWD以及正常运行时采用第一种方式(X,0)
2) 引导装载程序中预置了bootloader,用于对flash存储器进行重新编程,可以通过多种接口方式。常用的方式是串口烧录,也就是ISP下载。
3)第三种方式常用于调试,将程序写入SRAM可以直接进行调试,方便快捷,但是SRAM重新上电后数据会被清空,也就是说写入程序只能使用一次,掉电不保存。
4.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在特定条件下给复位引脚发送复位信号,以303为例,一般是拉低使能,运行时拉高。
以上几个条件就构成了GD32MCU基本的运行条件了,如果您有其他的见解,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2024-08-30):
常用的方式是串口烧录,也就是IS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