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导入到PCB后为什么引脚位置不对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4-07-12):


网友A:
不用看  库文件不对

网友B:
元件封装不匹配

网友C:
图片一直刷新 看不到

网友D:
看不到图片,是不是封装引脚没对上

网友E:
看不到图片,但是基本上应该是封装做的不对,跟原理图的引脚对不上

网友F:
你搞错了呗

网友G:
原理图引脚 序号 名称要和PCB 封装对应,
尤其注意是脚号和定义 别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