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为什么极海的SPI需要给MISO配置成输入才行?

楼主(2024-07-12):
为什么极海的SPI需要给MISO配置成输入才行?如果不配置成输入,可能会导致SPI失效

网友A:
我记得APM32F103的spi例程里面MISO是配置成复用推挽模式的,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B(2024-08-12):
Master In Slaver Out,这是SPI协议。
如果用于主机,则主机的这个GPIO就是输入的。

网友C:
我晕MISO本身就是用于输入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MISO本身就是用于输入信号啊

之前别的芯片来说,可以先把IO配置成输出做初始化处理,然后实际使用的时候,修改成输入就可以

网友D:
一般都是要配置成输入的啊,不然你想配置什么

网友E:
其实配置正常的输出也行,但是你切换成输入的时候注意要切换成功才行

网友F:
这个失效是怎么个意思?是SPI根本用不了吗?

网友G: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初始化的事儿,初始化成输入呗,就解决了

网友H:
可能还是和ST的不能完全兼容呗,所以要这么配置才可以

网友I:
别纠结了,知道如何配置能解决问题就好了,这种配置解决也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J:
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之前我也遇到过,就是配置成输入就好了

网友K:
对啊,配置输入不是常规操作吗

网友L:
可能失效,但是有些时候还是好使的,是吧,我遇到过这个问题,配置成输入就完全可以用

网友M:
一般建议就是配置成输入,好用为主嘛,这种也不算是bug,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N(2026-04-26):
极海 APM32 的 SPI 主机 MISO 必须配为输入(浮空 / 上拉),核心是硬件设计与 ST 不同、复用模式无输入通路、防总线冲突,不配输入会导致收不到数据或 SPI 失效。

网友:
如果不配置成输入,可能会导致SPI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