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mesh能分频道吗?

楼主(2024-07-12):
蓝牙mesh能分频道吗?就像lora的不同信道一样,互不干扰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如果要做标准mesh的兼容,不能改信道,只能用37 38 39即BLE的广播信道。
如果不做标准mesh的兼容,可以在app_mesh_config.h中修改为0-39任意的三个信道,三个信道间隔开一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做标准mesh的兼容,不能改信道,只能用37 38 39即BLE的广播信道。
如果不做标准mesh的兼容,可以在ap ...

这是只支持三个信道吗?也就是只能将mesh设备分组成3组?

网友B:
按照mesh协议规定,收发机发出去一包,要在3个信道各发一遍,我们协议栈也是这样做的。
不过我们协议栈开放了配置信道的功能(非标准功能,标准mesh只能在37 38 39这三个信道发包)。
对于单个网络,同一个网络中的所有节点统一,可以配置使用3个不同的信道,也可以配置成1+2两个不同的信道(在2个信道发包,A信道发一遍,B信道发两遍),也可以3个信道都一样(只在1个信道发包,发3遍)。
对于两个mesh网络,如果希望将它们在频段上分隔开,那么可以配置ABC一组+DEF一组,两组信道,那么理论上这两个mesh网络间的包是完全无法通信了。对于多个mesh网络也是如此。

网友C(2024-10-11):
蓝牙Mesh基于蓝牙LE 4.x协议实现,它在37/38/39这三个广播信道上进行通信。这些信道是专为低功耗设备设计的,允许Mesh网络中的节点在广阔的区域内交换数据。

网友D:
通过调整TTL值,可以控制消息在网络中的传播范围和频道使用情况

网友E:
如果不做标准Mesh的兼容,可以在配置文件中修改为0-39任意的三个信道,且这三个信道间隔开一定频率

网友F:
对于两个或多个Mesh网络,可以通过配置不同的信道组来分隔开不同网络间的通信

网友G:
蓝牙Mesh通过其独特的广播信道、数据包类型、洪泛式网络结构、TTL值设置、网络参数配置以及密钥管理,实现了在多个频道上的高效通信

网友H:
蓝牙Mesh的分频道通信能力使其在大规模网络部署中具有显著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