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对交流电压进行分压时,同样大小的分压电阻在电压不同时分压比例不一样

楼主(2024-07-12):
本人目前在做一个0-500V的交流电压测量,是用了1MΩ和2kΩ的电压进行500倍的分压,对应为0-1V交流电压,然后再送进真有效值转换芯片转换成直流进行采集,但是当输入的电压改变时,我将输入电压除以分压之后的电压发现,这个分压比例并不是恒定的,图中第一行是输入的交流电压,第二行是分压之后的交流电压,第三行就是第一行除以第二行,我看这个第三行的分压比例一直改变,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用于分压的电阻都是0805封装的贴片电阻,分别是1MΩ和2kΩ,希望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你这个分压比例比较大,本来就比较敏感,测量的误差影响很大,建议多次重复测量观察,另外注意一下是否和电阻发热相关

网友B:
那个1M的电阻是什么电阻?如果是500V RMS,则峰值到700V了,考虑到爬电距离和漏电,我会用两个直插510K五色环金属膜电阻串联。
你的RMS转换电路输入特性如何?输入阻抗如何?
我近几年常用12位ADC测量交流电的有效值电压、有效值电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功、功率因数等等,效果都不错,读数稳定,准确度也很好。

网友C:
首先你要考虑你的万用表是消耗一定的电流的,电压比较小的是时候,这个电流就不能不考虑了

网友D:
分压电阻再搞大点

网友E:
万用表内阻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