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有两个定时器主从模式同步触发的例程吗?

楼主(2024-07-12):
我想将GD32的两个定时器同步触发,按照手册上的方法配置主从模式,怎么设置都做不到两个计数器计数值同步增加(就是调试进入暂停的时候计数值一样),我想知道这个同步触发有例程吗?

网友A:
一般来说例程都是简单的驱动,业务还是需要自己设计的

网友B:
应该没有吧,demo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C:
你这种需求估计需要找个工程师帮你设计了吧

网友D:
一般的话,这种很简单啊,就是设计定时器捕获这种操作吧

网友E:
在GD32微控制器中,实现两个定时器的同步触发通常涉及到配置主从模式(Master-Slave Mode),其中主定时器触发从定时器。为了确保两个定时器的计数值同步增加,你需要正确配置定时器的同步机制

网友F:
确定哪个定时器作为主定时器,哪个作为从定时器。主定时器将负责生成触发信号,从定时器将响应这个信号

网友G:
你可以设置主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和计数周期。配置主定时器的触发输出(TRGO),这将用于触发从定时器

网友H:
建议配置的时候,设置从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和计数周期。配置从定时器的触发输入(TRGI),使其响应主定时器的触发输出

网友I:
在GD32的定时器模块中,可能需要设置特定的同步控制寄存器,以确保主从定时器之间的同步。确保从定时器的计数器在接收到主定时器的触发信号后能够正确启动或复位

网友J:
使用调试工具(如JTAG或SWD)监控两个定时器的计数值,确保它们在接收到同步触发信号后能够同步增加。在调试模式下暂停程序,检查两个定时器的计数值是否一致

网友K:
同步触发其实也是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的

网友L(2024-08-31):
在GD32微控制器中,定时器的同步触发配置可以用于实现多个定时器的同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