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MIC拾音对音频不敏感

楼主:
麦克风规格书.PDF (273.94 KB) 麦克风规格书

我是用电路放大麦克风声音的,音频要接近麦克风才有效果,离远一点点就没效果了。但是人声远近都有效果。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24-07-13):
咪头有一个重要参数:灵敏度!你的咪头灵敏度是多少?

网友B:
C26先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咪头有一个重要参数:灵敏度!你的咪头灵敏度是多少?

咪头规格书上传了, 应该是50db

楼主:
拆掉了,效果的确会好一点点,但是还是对音频不太敏感。我试过手机录入人声然后播放,跟音频一样不灵敏,证明是手机播放出来的不一样,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咪头规格书上传了, 应该是50db

手册标注灵敏度-30~-66DB,在呢么这么大范围的?因为-30DB与-60DB差了32倍!
如果是-30DB,则灵敏度可以的,如果是-66DB,那灵敏度就很低了,通常电容咪灵敏度到了-40DB就可以用于演唱而不容易啸叫了。另外最好不要用LM386放大咪头,应该用低压RR运放比如LMV358B。C26改为102(1nF)。R24根据具体情况可以用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标注灵敏度-30~-66DB,在呢么这么大范围的?因为-30DB与-60DB差了32倍!
如果是-30DB,则灵敏度可以的 ...

能不能请教一下为什么不能用LM386放大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标注灵敏度-30~-66DB,在呢么这么大范围的?因为-30DB与-60DB差了32倍!
如果是-30DB,则灵敏度可以的 ...

还有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人声会比手机发出来的声音更灵敏吗?手机开到最大声了,但是还是要靠近一点效果才好,人声的话远一点都可以,不理解

网友C:
那个R26和R27为啥要用100K?
你都放大了,还用那么大的电阻,那还放大干啥。
LM386是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W。 输出阻抗几欧姆。

你用100K的电阻做输出,万一传输路径上有个啥分布电容,那高频分量就全没了。

把那两个电阻换成1K应该会好点。

另外,这个地方其实根本用不着 LM386这种功放,用一个普通的LM324或者LM358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用LM324或者LM358,而且单电源的话, 要注意输入端隔离直流并且有一个合适的偏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