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CC28180DR使用求助

楼主(2024-07-12):
原理图如图所示,测试过程中为了防止炸鸡,我在电源线上串了一个200W的白炽灯,电源板测试过程中没有带负载。我一开始先把PFC部分的器件都去掉,就只有开关电源部分的电路,这个时候310VDC和15V输出电压都正常;再把PFC部分电路加上去测试就有问题了。
测试情况比较奇怪:比如说等控制板里面的电放完、再通电,这个时候母线电压只有310V,应该是PFC部分电路没有启动。
然后断电,等母线电压下降,比如说下降到200V(随便下降到多少伏都一样)的时候,给他通上电问题就来了:这个时候母线电压就稳定在200V了,示波器测试芯片的GATE端口发现是按照最大占空比输出控制信号的,VSENSE端口的电压信号是2.56V,
电源线串接的灯泡直接就亮起来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tyw  注

@tyw :多谢前辈,谢谢指点迷津。
tyw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