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1K怎么设置和下载程序?

楼主(2024-07-12):
已经买了CH571K的样片,想试试 蓝牙串口透传 怎么样,速度与稳定如何

CH571K只有32MHz的晶振和一个串口,
怎么设置和下载程序?

网友A:
引脚没有引出吗,

网友B:
可以通过串口的方式进行下载,将串口1的串口收发脚接到340后,拉低PB22,然后将340上电。
可以参考博客进行下载:
https://www.cnblogs.com/gscw/p/16034836.html
使用默认的蓝牙转串口的速度可以达到15KB/s,注意将MTU开启,连接间隔拉到最下。
如果需要提高速度,则可以将串口的波特率拉大,同时蓝牙的单连接多发包功能也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串口的方式进行下载,将串口1的串口收发脚接到340后,拉低PB22,然后将340上电。
可以参考博客进行 ...

能够下载烧写,但是没有蓝牙信号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直接看官方的教程啊,有相关教程的

网友D:
一般USB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E:
其实可以用SWD,这个接口烧录,但是得用RISC-V的烧录器

网友F:
蓝牙透传有提供源码固件吗?

网友G:
烧录可以用RISC-V他家自制的烧录器进行烧录的

网友H:
这个可以用串口烧录吧,用他家那个软件啊

网友I:
你看看他家的开发板,有烧录指导的

网友J:
没有蓝牙信号的haul可能是蓝牙阻抗之类的效果不好

网友K:
你可以用IPEX的接口接个外置蓝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