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SysTick的作用你知道吗

楼主(2024-07-12):
SysTick(System Timer)是ARM 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中的一个系统定时器,用于提供一个简单的时间基准。它内置在Cortex-M内核中,因此在大多数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上都可以找到。SysTick的主要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系统心跳计时
SysTick定时器可以用来产生周期性中断,作为系统心跳(heartbeat)计时器。这种心跳信号可以用于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定时任务的触发,或者用来监控系统的健康状态。

2. 时间测量
SysTick可以用来测量时间间隔,例如执行某段代码所需的时间。这对于性能调试和优化是非常有用的。

3. 定时器功能
SysTick可以用作通用的定时器。你可以配置SysTick定时器产生一个中断,然后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执行特定的任务。例如,你可以用它来实现软件延时,定时采样,或者周期性检查。

4. 延时函数
SysTick常用于实现精确的延时函数。通过配置SysTick的计数值和时钟源,你可以产生精确的毫秒级或微秒级延时。

5. 协助操作系统
在运行实时操作系统(RTOS)时,SysTick通常用于产生系统时钟节拍,用于任务调度。RTOS会使用SysTick中断来切换任务,并管理延时和定时功能。

SysTick的基本工作原理
SysTick包括一个24位的向下计数器,当计数器从设置的初值减到零时,会产生一个SysTick中断。计数器可以自动重新加载,从而产生周期性的中断。SysTick有三个主要寄存器:

CTRL(控制寄存器):用于控制SysTick的启停、时钟源选择、中断使能等。
LOAD(装载寄存器):用于设置计数器的初值,即定时器周期。
VAL(当前值寄存器):用于读取或写入当前计数器的值。

楼主:
Cortex®-M0包含一个完整的系统定时器, 系统定时器提供一个简单的、24位写入清零、递减、带灵活控制机制的自动装载计数器。该计数器可以用作实时操作系统(RTOS)的滴答定时器或作为一个简单的计数。
当系统定时器使能后,将从SysTick当前值寄存器(SYST_VAL)的值向下递减到0,并在下一个时钟周期,重新加载SysTick重加载值寄存器(SYST_LOAD)的值,然后再随时钟递减。当计数器递减到0,COUNTFLAG状态位将被设置,COUNTFLAG位读时清0。
复位时,SYST_ VAL的值是未知的。使能前,软件应向该寄存器写入值来清0。这样保证定时器会从SYST_LOAD值开始计数而不是一个随机值。
如果SYST_LOAD为0,定时器在重新加载后,将保持值为0。这种机制可以用来在定时器使能后,独立地禁用计数功能。

楼主:
新唐的ARM内核单片机均有这个外设,你用过吗?

网友A(2024-08-12):
SysTick通常用作系统滴答定时器,为操作系统提供时间基准,用于任务调度、延时和心跳时钟等功能。

网友B:
这个怎么当做延时用啊?

网友C:
SysTick定时器可以用来实现精确的延时。通过配置SysTick定时器的重载值和使能中断,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后产生中断,从而实现延时功能。

网友D:
在低功耗模式下,SysTick可以用来唤醒系统,确保系统能够在指定的时间点恢复运行。

网友E:
SysTick可以用于监控系统运行状态,例如检测任务是否按时完成,或者在系统挂起时唤醒系统。

网友F:
通过配置SysTick定时器的重载值和使能中断,可以定期更新系统时间,从而实现时间的精确测量。

网友G:
也叫系统嘀嗒时钟,产生一个时间基准,是跑OS的最小时间刻度。

网友:
SysTick是一个24位递减计数器,当计数值递减到0时,计数器自动重新加载预设值并继续递减。

网友H:
SysTick可以用来实现精确的延时功能,这对于需要定时执行的操作非常重要。

网友I:
通过SysTick中断,可以实现精确的延迟和延时功能,这对于需要定时执行的操作非常有用。

网友J:
SysTick的时钟源可以是系统时钟(通常是HCLK,即主时钟),也可以是HCLK除以8,具体取决于配置。

网友K:
SysTick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中断源,当计数器计数到0时,会产生一个中断请求。这个中断可以用来执行周期性的任务或进行时间管理。

网友L:
SysTick定时器可以配置为周期性中断,用于实现周期性任务的调度。例如,LED闪烁、传感器数据采集等需要定期执行的任务,都可以通过SysTick中断来实现。

网友M:
在低功耗模式下,SysTick可以用来唤醒系统,使其从休眠状态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N:
Sysick定时器在嵌入式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为RTOS提供关键支持,还可用于延时、时间测量等操作,从而大大简化编程逻辑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O:
在操作系统中,SysTick定时器常被用作系统时钟,用于实现时间片轮转调度、定时任务、事件计数等功能。例如,在FreeRTOS等实时操作系统中,SysTick定时器用于触发任务调度。

网友P:
在多任务环境中,SysTick可以用来实现任务切换和时间片轮转,确保各个任务能够公平地分配处理器时间。

网友Q:
SysTick可以为实时操作系统(RTOS)提供时钟节拍,使得RTOS能够有效地管理任务和时间。

网友R:
SysTick有四个主要寄存器:控制和状态寄存器(CTRL)、重装值寄存器(LOAD)、当前值寄存器(VAL)以及校准值寄存器(CALIB)。这些寄存器共同协作,实现定时和中断的功能。通过配置CTRL寄存器,可以选择SysTick的时钟源,如可以直接使用系统时钟(HCLK),也可以选择系统时钟的8分频作为其时钟源。

网友S:
为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提供一个固定的时间间隔,用于实现任务调度、时间片轮转等

网友T:
SysTick可以作为软件定时器的基础,用于实现各种定时功能,如定时刷新显示、定时采样传感器数据等。

网友U:
SysTick 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时间管理机制,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网友Q:
通过记录 SysTick 值的变化,来测量一段代码或操作的执行时间。

网友V:
通过SysTick定时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延时函数,而不需要使用低级的循环等待。

网友W:
SysTick定时器可以配置为不同的时钟源和计数器值,以满足各种应用需求。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和计数器值,以实现精确的定时和延时。

网友P:
SysTick是一个24位的倒计数定时器,当计数到0时,它会从RELOAD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初值,开始新一轮计数。

网友X:
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24位的递减计数器,当计数到0时会产生一个中断(如果中断使能位被设置)。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执行相应的任务或重新加载计数器值以继续计时。SysTick定时器还提供了控制和状态寄存器,用于配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和参数,如时钟源选择、计数器重载值设置等。

网友Y:
SysTick定时器可以用来计数事件的发生次数。例如,可以配置SysTick定时器在每次中断时递增一个计数器,从而实现对事件的计数。

网友Z:
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配置对系统的实时性和稳定性有重要影响。在配置SysTick中断优先级时,需要综合考虑系统的具体需求和设计考虑。

网友AA:
SysTick(系统滴答定时器)是ARM Cortex-M内核中的一个24位倒计数定时器,主要用于提供周期性的中断,用于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或作为逻辑电路的主时钟(目的是为了节电,待机时13M间隔工作的周期延长,基本处于休眠,逻辑电路主要由32.76KHz作为主时钟)。

网友W:
在RTOS中,SysTick定时器产生的中断通常被用来调度任务的执行,即所谓的滴答中断。

网友AB:
SysTick定时器可以用来实现软件定时器。通过配置SysTick定时器的重载值和使能中断,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后触发特定的事件或执行特定的任务。

网友AC:
在许多操作系统中,需要一个硬件定时器来产生操作系统需要的滴答中断,作为整个系统的时基。SysTick可以承担这个角色,为系统提供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AD:
提供一个系统时基,用于实现任务调度、时间测量和定时中断等功能。SysTick产生的中断可以作为RTOS(实时操作系统)的时间片基础。

网友AE:
SysTick可以用于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例如检测是否有任务超时或执行异常。

网友X:
通过配置SysTick的计数器和中断,可以实现精确的微秒或毫秒级别延时。这对于控制电机速度、等待传感器响应等应用场景非常重要。

网友AF:
SysTick的存在使得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控制器在不同的器件之间具有良好的程序移植性。

网友AG:
Systick定时器在实时操作系统(RTOS)中尤其重要,因为RTOS依赖于有规律的“心跳”来进行任务调度。所有基于Cortex-M3内核的微控制器均带有SysTick定时器,这使得程序在不同器件之间的移植变得更简单。例如,在STM32与UCOS结合的系统中,Sysick常被用作UCOS的心跳时钟。

网友X:
当计数器达到0并重新加载时,可以触发一个中断,这个中断可以用来执行周期性的任务或者作为RTOS(实时操作系统)的滴答中断。

网友:
SysTick具有自动重载功能,当计数到0时,它会自动从LOAD寄存器中重装载定时初值并继续计数。只要不将其在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它将持续运行,即使在睡眠模式下也是如此。SysTick被捆绑在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中,用于产生SYSTICK异常,并可以设置其中断优先级。

网友Y:
SysTick定时器用于提供基本的系统定时和时钟服务,是嵌入式系统和实时操作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友AH:
信号来源于系统时钟,可以是未分频的系统时钟,也可以是分频后的时钟。SysTick的配置和使用涉及到几个关键的寄存器,包括控制及状态寄存器(CTRL)、重装载数值寄存器(LOAD)、当前数值寄存器(VAL)和校准数值寄存器(CALIB)。

网友S:
可以用于创建各种软件定时器,如超时检测、周期性执行特定任务等

网友:
在实时操作系统中,SysTick中断还可以用于触发任务切换,实现简单的多任务系统。这对于需要同时运行多个任务的应用场景非常有用。

网友AI:
Sysick定时器还可以用于其他目的,如作为逻辑电路的主时钟、测量时间或作为闹钟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当处理器在调试期间被暂停(halt)时,Sysick定时器也会暂停运作。

网友AJ:
Sytick可以为实时操作系统(rtos)提供时钟滴答,允许rtos有效地管理任务和时间。

网友AK:
通过记录值的变化来测量一段代码或操作的执行时间。

网友AL:
使用systetick定时器,可以轻松实现延迟功能,而无需使用低级循环等待。

网友AM:
SysTick是系统定时器,用于为嵌入式系统提供精确的时间基准,实现延时和定时任务,是操作系统和任务调度的关键组成部分。

网友AN:
通过配置system tick定时器的过载值并启用中断,可以定期更新系统时间,以实现精确的时间测量。

网友AO:
也称为系统滴答时钟,它生成一个时基,这是运行操作系统的最小时标。

网友AP(2024-09-11):
为什么rtos默认用这个定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