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ISP?什么是IAP?

楼主:
做单片机开发的工程师经常会听到两个词:ISPIAP,但新手往往对这两个概念不是很清楚,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什么是ISP,什么是IAP
一、ISP
ISP的全称是:In System Programming,即在系统编程,该操作是通过MCU厂商出厂BootLoader来实现,通过ISP可以对主flash区域进行擦除、编程操作,还可以修改芯片的选项字节等。我们来看下GD32F30x用户手册中引导模式:
通过BOOT引脚可以让MCU有不同的引导模式,其中将BOOT0接高,BOOT1接低,此时上电后,MCU跑的是引导装载程序,该程序就是GD公司MCU出厂固化的BootLoader。简单而言就是,在这个模式下,MCU是在跑一段程序的,这个程序可以让你通过MCU上的一些固定接口如串口、USB等来实现对主flash区域等的操作,而通过这个程序进行主flash的烧写过程就是ISP。一般而言,ISP都需要一些上位机来配合操作,GD官方的是All-in-one工具:
二、IAP
IAP的全称是:In Applicatin Programming,即在应用编程,该操作需要工程师自己写BootLoader来实现。IAP需要两段程序:一段在主flash最开始的地方,为用户BootLoader
另一段在主flash中的其他区域,为APP,比如保存在0x08008000地址的程序:
MCU刚上电时,会执行用户BootLoader程序(需要注意:这里需要选择将BOOT0接低,也就是让从主flash中启动),工程师需要在用户BootLoader中实现接收数据并对非本程序所在地址flash区域编程的功能,这样用户将APPbin文件发给用户BootLoader程序,BootLoader程序将APP的数据写到特定的地址中,比如0x08008000开始的地址,这样就实现了通过用户BootLoader烧录APP的功能。烧录完成后,用户BootLoader程序中需要实现一个跳转指令,让程序直接跳到APP中,这样崭新的APP程序就跑起来啦。上面这一整个流程,就叫做IAP
好了,现在小伙伴们知道什么是ISP,什么是IAP了吗?还有不懂的,欢迎评论区留言哦,悄悄说一句,我们有GD各系列的用户BootLoader Demo程序哦。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点评):
怎么获取你们的GD各系列的用户BootLoader Demo程序呀?

网友B(2024-07-18):
这两种方式下哪种是我们最常用的呢

网友C:
ISP和IAP所使用的硬件接口是一样的吗

网友D:
在应用编程的方式下的硬件连接是什么 样的呢

网友E:
可以批量的对芯片进行在应用编程吗

网友F:
除了这两种方式以外还有其他编程的方法吗

网友G:
我们最常用的启动模式就是主flash存储器启动吧

网友H:
ISP是烧录,IAP是升级,这么基础的东西都不懂,有被笑到

网友I:
ISP和IAP是与微控制器编程和固件更新相关的两个术语。ISP,即在系统编程,是一种允许用户在微控制器已经安装在电路板上并且系统正在运行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编程的技术。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将微控制器从电路板上取下来,就可以对其进行固件更新或编程。ISP通常通过微控制器的调试接口(如JTAG或SWD)或者通过特定的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等)来实现。IAP,即在应用编程,是一种特殊的ISP形式,它允许用户在微控制器正在执行应用程序的同时对其进行编程。IAP通常涉及到在微控制器的闪存中保留一部分空间用于存储新的固件,然后通过应用程序代码来管理固件的下载和更新过程

网友J:
ISP的优点在于便利性:无需拆卸微控制器即可进行编程。

网友K:
我觉得ISP比较好,主要是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步骤,降低了成本

网友L:
IAP可以支持在不中断系统运行的情况下进行固件更新。

网友M:
其实IAP可以通过用户界面或网络接口来触发固件更新。

网友N:
我挺喜欢使用IAP的,主要是其支持远程固件更新,这对于无法物理访问的设备尤其有用

网友O:
ISP通常指的是在微控制器已经安装在电路板上但可能没有运行应用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编程。IAP则更进一步,指的是在微控制器正在运行应用程序的同时进行编程

网友P:
在实际应用中,ISP和IAP通常都需要特定的硬件支持和软件协议来实现。对于开发者来说,了解如何实现ISP和IAP是确保产品可维护性和可升级性的重要技能

网友Q:
还是用IAP吧,比较灵活而且方便,更新还容易

网友R:
其实ISP可以在产品部署后进行固件更新,修复bug或增加新功能

网友S:
isp用过,iap还没用过

网友T:
系统编程,该操作是通过MCU厂商出厂BootLoader来实现

网友U(2024-08-31):
主要功能是允许用户在系统运行时或启动时对设备的固件进行更新,但它们的工作方式有所不同。

网友V:
ISP通常用于生产线上批量烧录程序,或者在现场升级设备的固件。

网友W:
ISP和IAP都是单片机编程和升级的重要技术,它们在GD32单片机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网友X:
ISP 是指可以在目标系统(已组装在最终设备中的系统)中对微控制器等可编程器件进行编程的技术。无需将芯片从目标系统中取出,就可以通过特定的通信接口(如串口、USB 等)将程序代码下载到芯片的程序存储器中。

网友Y:
GD32单片机的某些型号具备IAP功能,允许用户在应用程序中实现固件的自我更新。

网友Z:
GD32单片机通常支持ISP功能,用户可以通过特定的BootLoader程序,利用串口等接口对单片机进行编程或升级。

网友Y:
ISP,即在系统编程,是一种无需将单片机从系统中取出就能对其进行编程的技术。它允许用户通过单片机上的某些接口(如串口、USB等)直接对单片机内部的Flash存储器进行编程或更新。

网友Z:
ISP侧重于在系统中直接对单片机进行编程或升级,而IAP则允许单片机在应用程序运行时对自身固件进行更新。

网友AA:
ISP的优点是不需要编程器就可以进行单片机的实验和开发,单片机芯片可以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调试结束即成成品,免去了调试时由于频繁地插入取出芯片对芯片和电路板带来的不便。

网友AB:
与 ISP 不同,IAP 是由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来控制编程过程,而不是通过外部编程设备直接对芯片进行编程。

网友AC:
一般情况下,带IAP功能的程序设计,在烧录BOOT固件的时候需要使用ISP,更新APP固件的时候就很多样性了,可以使用有物理连接的串口、I2C、SPI、网线或者没有物理连接的Lora,4G,蓝牙等等。

网友AD:
ISP技术适用于需要频繁固件更新或远程维护的场景中

网友W:
ISP主要是通过单片机专用的串行编程接口对单片机内部的Flash存储器进行编程

网友:
GD32单片机通常提供JTAG或SWD接口,可以通过这些接口进行ISP操作。此外,一些型号可能还支持通过UART或其他串行接口进行ISP。

网友AE:
应用程序编程方法中的硬件连接是什么,是哪一种?

网友AF:
IAP是一种允许微控制器在运行中的应用程序中重新编程自身存储空间的技术。这意味着可以在程序运行时更新微控制器的固件,而不需要外部编程器或调试器。

网友AG:
GD32单片机支持ISP烧录方式,允许开发者通过预置的Bootloader和特定的接口(如UART、USB等)对芯片内部的Flash存储器进行编程,实现固件的升级和维护

网友AH:
在ISP模式下,单片机会运行一段预置的BootLoader程序,该程序负责接收来自外部的数据,并将其写入单片机的Flash存储器中。

网友AI:
GD32单片机支持IAP烧录方式,允许通过产品自身的通信接口(如串口、USB等)接收新的固件程序,并在运行过程中对Flash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实现程序的更新和维护

网友AJ:
GD32单片机同样支持IAP功能,但实现IAP需要用户自行编写BootLoader程序。

网友AK:
在GD32单片机中,ISP和IAP技术都得到了支持,使得固件升级和维护变得更加灵活和方便。

网友AL:
IAP,即在应用编程,是一种允许单片机在应用程序运行时,对自身Flash存储器的非当前执行区域进行编程或更新的技术。

网友AM:
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是指在应用编程,是应用在Flash程序存储器的一种编程模式。IAP的实现相对要复杂一些,单片机内部一定要有两块存储区,一般一块被称为BOOT区,另外一块被称为存储区。单片机上电运行在BOOT区,如果有外部改写程序的条件满足, 则对存储区的程序进行改写操作。如果外部改写程序的条件不满足,程序指针跳到存储区,开始执行放在存储区的程序,这样便实现了IAP功能。

网友AN:
还是用iap吧。它更加灵活方便,并且易于更新

网友AO:
ISP指的是在系统编程,即在微控制器已经安装到电路板上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接口(如JTAG、SWD、UART等)对其进行编程。这种方法不需要将微控制器从电路板上拆下来,可以直接在电路板上更新固件

网友AP:
对于GD32单片机,ISP和IAP的实现也是类似的。

网友AQ:
IAP技术适用于需要远程更新程序的场景中,如通过4G模块来远程更新程序。OTA(Over-the-Air)更新也属于IAP的一种无线实现方式

网友AR:
GD32 单片机中的 IAP 通常需要在程序中划分出两个存储区域,一个用于运行当前的应用程序,另一个用于存储待更新的程序代码。当需要进行程序更新时,应用程序可以通过特定的通信方式(如网络、串口等)接收新的程序代码,并将其存储到指定的存储区域。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应用程序可以触发更新操作,将新的程序代码复制到运行区域,从而实现程序的更新。

网友V:
ISP允许开发者或用户在不将芯片从系统中取出的情况下,通过预置的Bootloader和特定的接口(如UART、USB等)对芯片内部的Flash存储器进行编程。这种技术常用于单片机的固件升级

网友AS:
通过网络、USB或其他通信接口接收新固件,并将其写入自身的闪存中。IAP常用于需要远程升级或现场维护的应用场景。

网友AT:
ISP是一种允许微控制器在电路板上进行编程的技术,无需将其从系统中移除。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设备已经安装在最终应用中后对其进行编程或更新。

网友V:
IAP指的是在应用编程,它是一种更高级的技术,允许微控制器在运行应用程序的同时,通过软件接口接收新程序并自行更新。

网友AU:
GD32单片机通常具备以下特点:

内置引导装载程序:支持通过串口、USB等接口进行ISP编程。
存储器保护:确保在IAP过程中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多种编程接口:支持JTAG、SWD等接口,方便进行ISP操作。

网友AV:
IAP是一种不需要外部编程器,通过产品自身的通信接口(如串口、USB等)接收新的固件程序,并将其存储到目标设备的Flash存储器中的技术。它允许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进行编程

网友AW:
GD32 单片机通常支持通过串口等接口进行 ISP 编程。编程设备(如 PC)上的编程软件将编译好的程序代码转换成特定的通信协议格式,然后通过通信接口发送给 GD32 单片机。单片机内部的引导程序(Bootloader)接收到这些数据后,将其写入到程序存储器中。

网友AX:
BootLoader程序通常位于单片机的Flash存储器的起始位置,负责接收来自外部的数据,并将其写入到Flash存储器的非当前执行区域。
当需要更新固件时,应用程序会调用BootLoader程序,将新的固件数据发送给BootLoader,并由BootLoader将其写入到Flash存储器的相应位置。
更新完成后,单片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如复位或跳转指令)切换到新的固件执行。

网友AB:
ISP(In-System Programming)是指在系统编程,也就是芯片已经焊在板子上,不用取下,就可以简单而方便地对其进行编程

网友AY:
了解2中bootloader下载的不同

网友AZ:
ISP和iAP都是单片机编程和升级的重要技术,在GD32单片机中应用广泛。

网友BA(2024-10-06):
gd32微控制器也支持iap功能,但实现iap需要用户编写自己的引导程序。

网友BB:
在GD32 MCU中,支持isp和iap技术,使得固件升级和维护更加灵活方便。

网友BC:
Isp主要使用MCU专用的串行编程接口对MCU内部的闪存进行编程

网友BD:
对于GD32 MCU,ISP和IAP的实现是类似的。

网友BE:
ISP是指串口编程,而IAP是指在应用中编程,接口可以多种选择。

网友BF:
应用程序编程方法中的硬件连接有哪些,分别是什么?,

网友BG:
某些型号的gd32微控制器具有iap功能,允许用户在应用中自我更新固件。

网友BH:
Isp指的是串口编程,iap指的是应用程序中的编程。界面有很多选项。

网友BI(2024-11-05):
isp的优势在于它的便利性:无需移除微控制器就可以对其进行编程。

网友BJ:
isp的优势在于它的便利性:它可以在不移除微控制器的情况下进行编程。,

网友BK:
我们最常用的引导模式是主闪存引导栏,

网友BL:
我可以为应用批量编程芯片吗

网友BM:
我能为应用批量编程芯片吗?

网友BN:
我可以为应用批量编程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