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为何这么难

楼主(2024-07-13):
虽然原理没有搞懂,但是用起来很六。做了几十年还是不懂原理的大有人在。***学不完,学不会,难不难呢?

tyw
不搞研究,仅搞应用就不难了

楼主:
传输函数,环路控制,差分方程,电路计算,每个都很难搞。然后呢,做出来的电路,几毛钱几块钱的利润。搞毛哦!

网友A:
我倒是觉得模拟电路不难,没有逻辑电路复杂,但是你要理解其内涵,从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MOSFET等等基础的零件特性搞起,高透彻,然后是一些基础电路、微变等效电路等等,模拟电路都可以分解成基础电路来分析。

举个例子,好多人使用MOSFET都是不太清楚其特性,也不大懂其参数,驱动就是乱来,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还有三极管的电路,运放的电路,都是最基础的,但是实际很多人都搞不懂。

大规模的数字电路当然不简单,比如FPGA实现复杂的电路功能,例如一个CPU 数字电路归根还是模拟,只不过因为模块化了以后,很多底层的设置不需要设计人员去考虑

网友B:
光一个开关特性就够研究了

网友C:
我认为需要很了解这里面涉及的基础物理原理,比如半导体的载流子存储效应影响,电路计算需要的数学知识,新器件的即时了解与使用;这几年我使用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与氮化镓做了一些项目,这些使用硅器件是无法达到设计要求的。

输入理会存储效应,必有惊奇发现。

网友D:
讲模电的老师有几个懂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模电的老师有几个懂模电

大学只是那些体制内人的养老所,真正懂技术的人没几个,至少我在的大学就这样。企业那帮人会一点,但是水的也很多。就是做应用,不需要多专业。

网友E:
前面说的都对,主要还是学习模电不是只学模电的问题,单独就学点模电,很容易一知半解,学习模电,需要把好门学科的东西融汇贯通,而在大学里面教的分了课程,分了专业,老师研究的也只是课程,说白了,老师自己就是一知半解。
应该把模电当一个领域,用各种数学的、物理的,各种理论分析工具,实现的工具去理解他,不然就只能止于分析几个基本电路,或者抄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