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配置GPIO的话,需要像STM32那样禁用JTAG吗

楼主(2024-07-14):
请问CW32F030配置GPIO的话,需要像STM32那样禁用JTAG吗

网友A:
CW32 MCU的SWD接口默认是使能的,如果配置为GPIO的话,SWD功能自然关闭,整个操作十分简单,具体请参考MCU用户手册以及标准库中的例程,例程目录路径为:libxxx\Examples\gpio\gpio_swd_io.

网友B:
应该不用

网友C:
IO口不一定就必须使用下载口吧

网友D:
现在操作都比较简单,非常实用

网友E:
理论上应该是的

网友F:
对于这一部分一般使用SW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