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分享一个刚开始学硬件时的声光控制

楼主(2024-07-13):
回忆一下当时开始的过程。
简易声控闪光灯的制作
一、工作原理
声控闪光灯主要由MIC(通常为驻极体话筒MIC)、晶体管放大器(三极管Q1、Q2)和发光二极管(LED)等组成。
其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MIC与信号转换:驻极体话筒MIC拾取室内环境声波信号后,将其转换为相应的电信号。
信号放大:电信号经过电容C1送至三极管Q1的基极进行放大。Q1、Q2组成两级直耦式放大器,当无声波信号时,Q1处于临界导通状态,使Q2截止,LED不发光。
发光控制:当MIC拾取到声波信号后,音频信号注入Q1的基极,其信号的负半周使Q1退出饱和区,Q1集电极(Q2基极)电位升高,Q2导通,LED点亮发光。信号强度决定LED的亮灭和亮度变化。
二、制作步骤
驻极体话筒MIC、三极管(9014NPN型)、电阻(R1、R2、R3)、电容(C1)、发光二极管(LED1、LED2)、电源等。
使用万用表检测各元器件,特别是发光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话筒的灵敏度和三极管的管脚排列。
按原理图在电子实验板上插接好元器件,三极管的极性不能接错,元件排列整齐。
检查电路无误后接入电源,对着MIC讲话,观察LED是否随声音变化而闪烁。
根据需要调整电阻R3的阻值或更换不同β值的三极管,以达到最佳声控效果。不过当时自己实验时改过对应的参数。从面实现不同的效果。

实际的PCB形状,忘记是哪一个了,所以看到两个有点像就贴上来了。

原理图:

工作电源:直流3~4.5V 。

由于当时是买的散件,有开始的过程,所以就大致的这与了一下,有些也是方法,也有步骤。

网友A:
很不错,不过可以讲解深入一些,比如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不是一个。电路可以做什么改进可以不用每次都去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