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BPWM模块的计数器同步启动功能来同时生成多个波形输出

楼主(2024-07-13):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use BPWM counter synchronous start functio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define PLL_CLOCK       192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Set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to input mode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Set PCLK0 = PCLK1 = HCLK/2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XT,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BPWM0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ModuleClock(BPWM0_MODULE);

    /* Select B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BPWM0_MODULE, CLK_CLKSEL2_BPWM0SEL_PCLK0, 0);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Set PA.0~5 multi-function pin for BPWM0 channel 0~5 */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0MFP_Msk) | SYS_GPA_MFPL_PA0MFP_BPWM0_CH0;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1MFP_Msk) | SYS_GPA_MFPL_PA1MFP_BPWM0_CH1;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2MFP_Msk) | SYS_GPA_MFPL_PA2MFP_BPWM0_CH2;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3MFP_Msk) | SYS_GPA_MFPL_PA3MFP_BPWM0_CH3;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4MFP_Msk) | SYS_GPA_MFPL_PA4MFP_BPWM0_CH4;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5MFP_Msk) | SYS_GPA_MFPL_PA5MFP_BPWM0_CH5;
}

void UART0_Init()
{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printf("+------------------------------------------------------------------------+\n");
    printf("|                          BPWM Driver Sample Code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  This sample code will output waveform with BPWM0 channel 0~5 at the same time.\n");
    printf("  I/O configuration:\n");
    printf("  waveform output pin: BPWM0_CH0(PA.0), BPWM0_CH1(PA.1), BPWM0_CH2(PA.2), BPWM0_CH3(PA.3), BPWM0_CH4(PA.4), BPWM0_CH5(PA.5)\n");

    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art.\n");
    getchar();

    /* BPWM0 channel 0~5 frequency and duty configuration are as follows */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0, 1000, 5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1, 1000, 5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2, 1000, 5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3, 1000, 5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4, 1000, 50);
    BPWM_ConfigOutputChannel(BPWM0, 5, 1000, 50);

    /* Enable counter synchronous start function for BPWM0 channel 0~5 */
    BPWM_ENABLE_TIMER_SYNC(BPWM0, 0x3F, BPWM_SSCTL_SSRC_BPWM0);

    /* Enable output of BPWM0 channel 0~5 */
    BPWM_EnableOutput(BPWM0, 0x3F);

    /* Trigger BPWM counter synchronous start by BPWM0 */
    BPWM_TRIGGER_SYNC_START(BPWM0);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这段程序演示了如何使用BPWM模块的计数器同步启动功能来同时生成多个波形输出。让我们逐步解释这个程序的关键部分:

SYS_Init() 函数:

初始化系统时钟和外设模块,设置了HXT(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源,并设置了PLL作为核心时钟源。
选择了UART0模块的时钟源为HXT,并配置了UART0的引脚。
UART0_Init() 函数:

初始化UART0,设置波特率为115200,用于打印消息。
main() 函数:

解锁和锁定保护寄存器,以便初始化和配置系统时钟和外设。
初始化系统(调用SYS_Init())、初始化UART0(调用UART0_Init())。
打印欢迎消息和配置信息。
等待用户按下任意键继续(使用getchar())。
波形输出配置:

使用BPWM_ConfigOutputChannel()函数为BPWM0的6个通道(CH0到CH5)配置波形参数。
参数依次为:BPWM模块、通道号、频率(Hz)、占空比(%)。
这里将每个通道的频率设置为1000Hz,占空比设置为50%。
计数器同步启动配置:

使用BPWM_ENABLE_TIMER_SYNC()函数启用BPWM0的计数器同步启动功能。
参数1:BPWM模块。
参数2:掩码,指定哪些通道需要启用计数器同步启动。0x3F表示6个通道(CH0到CH5)全都启用。
参数3:指定计数器同步启动的来源。这里使用BPWM0作为同步源。
启用输出:

使用BPWM_EnableOutput()函数启用BPWM0的输出。
参数为掩码,同样0x3F表示启用所有6个通道的输出。
触发计数器同步启动:

使用BPWM_TRIGGER_SYNC_START()函数触发BPWM的计数器同步启动。
无限循环:

while(1);确保程序持续运行,以保持波形输出。
这段代码的主要目的是演示如何通过BPWM模块实现多个通道的波形生成,并通过计数器同步启动功能确保这些波形在同一时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