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I2S的一般应用示例分析

楼主(2024-07-13):
TE, sy, gp, se, I2c, I2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is an I2S demo using NAU8822/88L25 audio codec, and used to play
*           back the input from line-in or MIC interfac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uMicro.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NAU8822     0

uint32_t PcmBuff[BUFF_LEN] = {0};
uint32_t volatile u32BuffPos = 0;

#if NAU8822

/*---------------------------------------------------------------------------------------------------------*/
/*  Write 9-bit data to 7-bit address register of NAU8822 with I2C2                                        */
/*---------------------------------------------------------------------------------------------------------*/
void I2C_WriteNAU8822(uint8_t u8addr, uint16_t u16data)
{

    I2C_START(I2C2);
    I2C_WAIT_READY(I2C2);

    I2C_SET_DATA(I2C2, 0x1A<<1);
    I2C_SET_CONTROL_REG(I2C2, I2C_CTL_SI);
    I2C_WAIT_READY(I2C2);

    I2C_SET_DATA(I2C2, (uint8_t)((u8addr << 1) | (u16data >> 8)));
    I2C_SET_CONTROL_REG(I2C2, I2C_CTL_SI);
    I2C_WAIT_READY(I2C2);

    I2C_SET_DATA(I2C2, (uint8_t)(u16data & 0x00FF));
    I2C_SET_CONTROL_REG(I2C2, I2C_CTL_SI);
    I2C_WAIT_READY(I2C2);

    I2C_STOP(I2C2);
}

/*---------------------------------------------------------------------------------------------------------*/
/*  NAU8822 Settings with I2C interface                                                                    */
/*---------------------------------------------------------------------------------------------------------*/
void NAU8822_Setup()
{
    printf("\nConfigure NAU8822 ...");

    I2C_WriteNAU8822(0,  0x000);   /* Reset all registers */
    CLK_SysTickDelay(10000);

    I2C_WriteNAU8822(1,  0x02F);
    I2C_WriteNAU8822(2,  0x1B3);   /* Enable L/R Headphone, ADC Mix/Boost, ADC */
    I2C_WriteNAU8822(3,  0x07F);   /* Enable L/R main mixer, DAC */
    I2C_WriteNAU8822(4,  0x010);   /* 16-bit word length, I2S format, Stereo */
    I2C_WriteNAU8822(5,  0x000);   /* Companding control and loop back mode (all disable) */
    I2C_WriteNAU8822(6,  0x1AD);   /* Divide by 6, 16K */
    I2C_WriteNAU8822(7,  0x006);   /* 16K for internal filter coefficients */
    I2C_WriteNAU8822(10, 0x008);   /* DAC soft mute is disabled, DAC oversampling rate is 128x */
    I2C_WriteNAU8822(14, 0x108);   /* ADC HP filter is disabled, ADC oversampling rate is 128x */
    I2C_WriteNAU8822(15, 0x1EF);   /* ADC left digital volume control */
    I2C_WriteNAU8822(16, 0x1EF);   /* ADC right digital volume control */

    I2C_WriteNAU8822(44, 0x000);   /* LLIN/RLIN is not connected to PGA */
    I2C_WriteNAU8822(47, 0x050);   /* LLIN connected, and its Gain value */
    I2C_WriteNAU8822(48, 0x050);   /* RLIN connected, and its Gain value */
    I2C_WriteNAU8822(50, 0x001);   /* Left DAC connected to LMIX */
    I2C_WriteNAU8822(51, 0x001);   /* Right DAC connected to RMIX */

    printf("[OK]\n");
}

#else   // NAU88L25

uint8_t I2cWrite_MultiByteforNAU88L25(uint8_t chipadd,uint16_t subaddr, const uint8_t *p,uint32_t len)
{
    /* Send START */
    I2C_START(I2C2);
    I2C_WAIT_READY(I2C2);

    /* Send device address */
    I2C_SET_DATA(I2C2, chipadd);
    I2C_SET_CONTROL_REG(I2C2, I2C_CTL_SI);
    I2C_WAIT_READY(I2C2);

    /* Send register number and MSB of data */
    I2C_SET_DATA(I2C2, (uint8_t)(subaddr>>8));
    I2C_SET_CONTROL_REG(I2C2, I2C_CTL_SI);
    I2C_WAIT_READY(I2C2);

    /* Send register number and MSB of data */
    I2C_SET_DATA(I2C2, (uint8_t)(subaddr));
    I2C_SET_CONTROL_REG(I2C2, I2C_CTL_SI);
    I2C_WAIT_READY(I2C2);

    /* Send data */
    I2C_SET_DATA(I2C2, p[0]);
    I2C_SET_CONTROL_REG(I2C2, I2C_CTL_SI);
    I2C_WAIT_READY(I2C2);

    /* Send data */
    I2C_SET_DATA(I2C2, p[1]);
    I2C_SET_CONTROL_REG(I2C2, I2C_CTL_SI);
    I2C_WAIT_READY(I2C2);

    /* Send STOP */
    I2C_STOP(I2C2);

    return  0;
}

uint8_t I2C_WriteNAU88L25(uint16_t addr,uint16_t dat)
{
    uint8_t Tx_Data0[2];

    Tx_Data0[0] = (uint8_t)(dat >> 8);
    Tx_Data0[1] = (uint8_t)(dat & 0x00FF);

    return ( I2cWrite_MultiByteforNAU88L25(0x1A << 1,addr,&Tx_Data0[0],2) );
}

void NAU88L25_Reset(void)
{
    I2C_WriteNAU88L25(0,  0x1);
    I2C_WriteNAU88L25(0,  0);   // Reset all registers
    CLK_SysTickDelay(10000);

    printf("NAU88L25 Software Reset.\n");
}

void NAU88L25_Setup(void)
{
    I2C_WriteNAU88L25(0x0003,  0x8053);
    I2C_WriteNAU88L25(0x0004,  0x0001);
    I2C_WriteNAU88L25(0x0005,  0x3126);
    I2C_WriteNAU88L25(0x0006,  0x0008);
    I2C_WriteNAU88L25(0x0007,  0x0010);
    I2C_WriteNAU88L25(0x0008,  0xC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09,  0x6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0A,  0xF13C);
    I2C_WriteNAU88L25(0x000C,  0x0048);
    I2C_WriteNAU88L25(0x000D,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0F,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0,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1,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2,  0xFFFF);
    I2C_WriteNAU88L25(0x0013,  0x0015);
    I2C_WriteNAU88L25(0x0014,  0x0110);
    I2C_WriteNAU88L25(0x0015,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6,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7,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8,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9,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A,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B,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C,  0x0002);
    I2C_WriteNAU88L25(0x001D,  0x301a);   //301A:Master, BCLK_DIV=12.288M/8=1.536M, LRC_DIV=1.536M/32=48K
    I2C_WriteNAU88L25(0x001E,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1F,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0,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1,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2,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3,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4,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5,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6,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7,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8,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9,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A,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2B,  0x0012);
    I2C_WriteNAU88L25(0x002C,  0x0082);
    I2C_WriteNAU88L25(0x002D,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30,  0x00CF);
    I2C_WriteNAU88L25(0x0031,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32,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33,  0x009E);
    I2C_WriteNAU88L25(0x0034,  0x029E);
    I2C_WriteNAU88L25(0x0038,  0x1486);
    I2C_WriteNAU88L25(0x0039,  0x0F12);
    I2C_WriteNAU88L25(0x003A,  0x25FF);
    I2C_WriteNAU88L25(0x003B,  0x3457);
    I2C_WriteNAU88L25(0x0045,  0x1486);
    I2C_WriteNAU88L25(0x0046,  0x0F12);
    I2C_WriteNAU88L25(0x0047,  0x25F9);
    I2C_WriteNAU88L25(0x0048,  0x3457);
    I2C_WriteNAU88L25(0x004C,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4D,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4E,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50,  0x2007);
    I2C_WriteNAU88L25(0x0051,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53,  0xC201);
    I2C_WriteNAU88L25(0x0054,  0x0C95);
    I2C_WriteNAU88L25(0x0055,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58,  0x1A14);
    I2C_WriteNAU88L25(0x0059,  0x00FF);
    I2C_WriteNAU88L25(0x0066,  0x0060);
    I2C_WriteNAU88L25(0x0068,  0xC300);
    I2C_WriteNAU88L25(0x0069,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6A,  0x0083);
    I2C_WriteNAU88L25(0x0071,  0x0011);
    I2C_WriteNAU88L25(0x0072,  0x0260);
    I2C_WriteNAU88L25(0x0073,  0x332C);
    I2C_WriteNAU88L25(0x0074,  0x4502);
    I2C_WriteNAU88L25(0x0076,  0x3140);
    I2C_WriteNAU88L25(0x0077,  0x0000);
    I2C_WriteNAU88L25(0x007F,  0x553F);
    I2C_WriteNAU88L25(0x0080,  0x0420);
    I2C_WriteNAU88L25(0x0001,  0x07D4);

    printf("NAU88L25 Configured done.\n");
}
#endif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Set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to input mode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XT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XT,CLK_CLKDIV0_HCLK(1));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FREQ_192MHZ);

    /* Set both PCLK0 and PCLK1 as HCLK/2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I2S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I2S0_MODULE);

    /* Enable I2C2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I2C2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XT, CLK_CLKDIV0_UART0(1));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6MFP_Msk|SYS_GPF_MFPL_PF7MFP_Msk)) |
                    (SYS_GPF_MFPL_PF6MFP_I2S0_LRCK|SYS_GPF_MFPL_PF7MFP_I2S0_DO);
    SYS->GPF_MFPH = (SYS->GPF_MFPH & ~(SYS_GPF_MFPH_PF8MFP_Msk|SYS_GPF_MFPH_PF9MFP_Msk|SYS_GPF_MFPH_PF10MFP_Msk)) |
                    (SYS_GPF_MFPH_PF8MFP_I2S0_DI|SYS_GPF_MFPH_PF9MFP_I2S0_MCLK|SYS_GPF_MFPH_PF10MFP_I2S0_BCLK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Msk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0MFP_I2C2_SDA | SYS_GPD_MFPL_PD1MFP_I2C2_SCL);

    PF->SMTEN |= GPIO_SMTEN_SMTEN10_Msk;
    PD->SMTEN |= GPIO_SMTEN_SMTEN1_Msk;
}

void I2C2_Init(void)
{
    /* Open I2C2 and set clock to 100k */
    I2C_Open(I2C2, 100000);

    /* Get I2C2 Bus Clock */
    printf("I2C clock %d Hz\n", I2C_GetBusClockFreq(I2C2));

}

int32_t main (void)
{
    uint32_t u32startFlag = 1;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
    printf("|                   I2S Driver Sample Code with WAU88L25                 |\n");
    printf("+------------------------------------------------------------------------+\n");
    printf("  NOTE: This sample code needs to work with WAU88L25.\n");

    /* Init I2C2 to access Codec */
    I2C2_Init();

    // Plug-In DET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4MFP_Msk));
    GPIO_SetMode(PA, BIT4, GPIO_MODE_OUTPUT);
    PA4 = 1;

#if (!NAU8822)
    /* Reset NAU88L25 codec */
    NAU88L25_Reset();
#endif

    /* Open I2S0 interface and set to slave mode, stereo channel, I2S format */
    I2S_Open(I2S0, I2S_MODE_SLAVE, 16000, I2S_DATABIT_16, I2S_DISABLE_MONO, I2S_FORMAT_I2S);
    NVIC_EnableIRQ(I2S0_IRQn);

    /* Set PE.13 low to enable phone jack on NuMaker board. */
    SYS->GPE_MFPH &= ~(SYS_GPE_MFPH_PE13MFP_Msk);
    GPIO_SetMode(PE, BIT13, GPIO_MODE_OUTPUT);
    PE13 = 0;

    // select source from HXT(12MHz)
    CLK_SetModuleClock(I2S0_MODULE, CLK_CLKSEL3_I2S0SEL_HXT, 0);

    /* Set MCLK and enable MCLK */
    I2S_EnableMCLK(I2S0, 12000000);

#if NAU8822
    /* Initialize NAU8822 codec */
    NAU8822_Setup();
#else
    I2S0->CTL0 |= I2S_CTL0_ORDER_Msk;
    /* Initialize NAU88L25 codec */
    CLK_SysTickDelay(20000);
    NAU88L25_Setup();
#endif

    /* Enable Rx threshold level interrupt */
    I2S_EnableInt(I2S0, I2S_IEN_RXTHIEN_Msk);

    /* Enable I2S Rx function to receive data */
    I2S_ENABLE_RX(I2S0);

    while(1)
    {
        if (u32startFlag)
        {
            /* Enable I2S Tx function to send data when data in the buffer is more than half of buffer size */
            if (u32BuffPos >= BUFF_LEN/2)
            {
                I2S_EnableInt(I2S0, I2S_IEN_TXTHIEN_Msk);
                I2S_ENABLE_TX(I2S0);
                u32startFlag = 0;
            }
        }
    }
}

/*** (C) COPYRIGHT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这个程序是一个示例,演示了如何在Nuvoton微控制器上使用I2S(Inter-IC Sound)接口与NAU8822或NAU88L25音频编解码器进行通信和配置的过程。

楼主:
程序概述:
初始化(SYS_Init):

配置系统时钟(使用外部晶振),UART用于调试,以及I2S和I2C接口。
设置GPIO引脚用于I2S和I2C通信。
I2C初始化(I2C2_Init):

使用100kHz的时钟速度初始化I2C2,用于与音频编解码器进行通信。
主函数(main):

系统初始化:

解锁并初始化系统设置。
初始化UART用于通信。
打印初始化消息。
初始化I2C2以便与编解码器进行通信。
编解码器初始化(NAU8822_Setup / NAU88L25_Setup):

使用I2C通信配置音频编解码器(可以是NAU8822或NAU88L25)。例如设置采样率、启用DAC/ADC功能、设置数字音量控制等。
I2S初始化(I2S_Open):

在从模式下配置I2S0接口,设置采样率(16kHz)、数据格式(16位I2S)并启用立体声操作。
启用I2S MCLK(主时钟)以供编解码器使用。
缓冲区处理和数据传输:

启用RX(接收)阈值中断,当缓冲区填充到一定水平时触发。
当缓冲区有足够数据发送时,启用TX(发送)中断。
操作循环:

持续检查缓冲区是否有足够的数据开始通过I2S传输。
此循环有效地管理微控制器与音频编解码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音频编解码器细节(NAU8822 vs NAU88L25):
NAU8822:

使用特定函数(如I2C_WriteNAU8822)通过I2C向NAU8822编解码器写入配置。
配置编解码器的各种设置,如混音控制、数字音量等。
NAU88L25:

类似地使用特定于NAU88L25编解码器的函数(如I2C_WriteNAU88L25)。
配置与NAU8822不同的寄存器集,用于类似的功能(音量、采样率等)。
硬件设置:
假设外部连接(如音频插孔和麦克风接口)已通过外部或附加的GPIO设置正确配置。

楼主:
该程序为在Nuvoton微控制器上集成和配置基于I2S的音频通信提供了基本框架。它突显了使用I2C进行编解码器配置和使用I2S进行音频数据传输的典型初始化程序和嵌入式音频应用中的数据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