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FT液晶屏的并口叫什么?

楼主(2024-07-13):
我看有可以选SPI接口也可以选择并口,这个并口叫什么名字?

网友A:
并行接口
a. 8080/6800 并行接口
特征:这种接口类似于传统的8080或6800微处理器总线,使用多个数据线(通常是8位或16位)和控制线(如读/写、命令/数据选择等)进行通信。
优点:通信速度快,适用于高刷新率显示。
缺点:需要较多的I/O引脚。
b. RGB 并行接口
特征:该接口直接传输RGB信号,通常有24位(8位R,8位G,8位B)或16位(5位R,6位G,5位B)。
优点:实时传输颜色数据,适合高速显示应用。
缺点:需要大量的I/O引脚和高速数据传输能力。

网友B:
8080并行接口:

又称为MCU接口或Intel 8080接口,是一种常见的8位或16位并行接口。

网友C:
基本上是8位或者16位并行接口

网友D(2024-08-24):
这种并口一般是8080总线

网友E:
一般叫8080或8086并行接口。

网友F:
并口虽然快,但是不建议,占用的IO太多了

网友G:
TFT有的还不支持并口通讯呢

网友H:
其实我觉得用SPI就挺好

网友I:
你可以用SPI+DMA的方式,效果很好

网友J:
并口叫做8080,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网友K:
你想用并口实现驱动TFT

网友L:
其实并口+FSMC的话效果会更强大吧

网友M:
建议还是使用SPI吧,接口线少,效果也好

网友N:
看你的屏幕大小,一般小屏其实SPI就可以

网友O:
“并口叫什么名字”?是指接口类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