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ED亮度问题

楼主(2024-07-13):
(无正文)

网友A:
发光效率一样的话,消耗相同的功率就应该一样亮,实际应该没这么简单,应该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影响。

网友B:
说实际一点,发光效率差不多情况下是20W的亮一些,因为LED发光效率随温度升高有明显所下降,20W的显然散热更好,温度更低。

网友C:
一般给LED用的“10瓦的电源”都有恒流控制,所以,只要LED功率不小于10W,亮度应该接近。

网友D:
这个跟LED有关的,比如常用的太阳能灯,就是N个LED并联低压的那种,比如100个并联与500个并联,灯的型号性能一样,在相同电流下,比如3A,大约都是8~10W,但是500个灯的要亮得多。如果等的性能不同,则要看具体情况了。
LED是按电流驱动的。

网友E:
差不多,在额定范围内,光通量与电流基本成正比。

网友F:
感觉亮度是差不多一致的,同恒流

网友G:
20W的会亮一点,虽然你提供的电流一样,但是20W的LED芯片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