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笙科开发工具ICE_51

楼主(2024-07-14):
一、安裝AMICCOM_SoC_Setup.exe

注意:安裝時需要Administrator 權限

按 Next> 繼續安裝

請選擇Keil 的安裝目錄安裝 (預設為 c:\keil\。若您的 KEIL 不是安裝在預設目錄時,請自行更改為正確之安裝目錄)

按 Install 開始安裝,安裝完畢後按Finish 結束安裝程式。

二、安裝ICE Driver

請使用手動安裝驅動程式

選擇Keil 的安裝目錄下,C51 裡有個 DRIVERS 目錄,選擇此目錄進行安裝

安裝完成後,ICE 會在裝置管理員中出現,如下圖:

三、AMICCOM SoC ICE介紹1. Target 接腳

目前AMICCOM SoC 系列 MCU,有三根 IO 是 ICE IO 和GPIO 共用:

    • P0.4 和 debug enable 共用
    • P1.4 和 ttdio 共用
    • P1.5 和 ttck 共用

Reset 時,P0.4 若被拉到low 時,P1.4 和 P1.5 會被設定為debug IO (ttck, ttdio)。

Reset 時,P0.4 若被拉到high or floatting 時,P1.4 和P1.5 會被設定為GPIO (P1.4, P1.5)。

2. Target 和 ICE連接

ICE 的 10pin connect 腳位如下圖:

依照下圖方式和Target 相接,其中 100ohm 的R 是可以省略

pin1 要和 ttck (P1.5) 相接。

pin2, pin10 要和 Target 的 GND 相接,擇一即可。

pin3 要和 ttdio (P1.4) 相接。

pin4 是和Target 的IO 電壓相接,可省略。

pin6 是 3.3V 輸出,可供相連的Target 使用 (ICE 版本在 V04 之後才有)。

pin9 是和Target 的 reset 相接,可省略。

3. Target power supply (3.3V)

在 ICE_V04 之後的版本,有額外增加一 3.3V 的電源輸出以供應相連接Target 之用。注意:若要使用此電源,需以 0ohm 的電阻將背面的 3.3V output 連接起來。

四、KeilC project 設定1. 選擇 AMICCOM SoC IC

新增project 時,在選database 時,請選擇 AMICCOM

已建好的project 可以從 Project 頁面選擇 ”Options for Target” 或按進入設定

在 Device 頁面中,先將 Database 選擇為AMICCOM 後,再選取合適的IC

2. 設定 Debug 頁面

請選 Amiccom USB Target Derive

之後按Seggings 設定,Clock freq 請依照選擇的IC 填入適當的 Crystal 值 (16MHz 就填

16,12.8MHz 就填 12.8MHz)

按Advance 進入進階設定。設定合適之IO 電壓,若IO 電壓接近 3.3V 或有連接VCCIO, 則此步驟可省略。

3. 設定 Utilities 頁面:

選擇Amiccom USB Target Driver

注意:若將”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打勾,則進入debug 前會先自動load code, 請依照需求設定。

按Settings 設定Flash 大小,請選擇合適之Flash 大小並依下圖做設定,若此時 ICE 已經和Target 連線,則可直接按Autodetect 做自動偵測

設定完後就可以在KeilC UV 介面操作load code 或進debug

  • 可將目前的 code load 進MCU
  • 可進入debug
4. Refresh Windows

如下圖,在KeilC 進入debug 後,在 Debug 頁面中可以看到 ”Refresh Windows”的選項, 按下後會將目前KeilC 中開啟的Window 做資料更新,例如程式有對Flash 做Erase, program 後,就可以使用此功能來更新 memory window,以觀察資料是否有被寫入 flash。

五、ICE Firmware update

若使用 ICE 時,出現下列畫面:

請到KEIL C 的 “Target Options” 中的 “Debug” 頁面後,按 “Settings”

請按下Firmware update 以更新 ICE 的Firmware

出現下列畫面後,按Load,等更新完成後,重新插拔 ICE 後就可正常使用 ICE。

六、問題排除

若出現下圖,代表 ICE 無法跟IC 溝通,請檢查:

  • ICE 是否有接到 PC 和IC?
  • IC 的debug enable (P0.4) 是否有拉到LOW?
  • IC 的power 是否正確?
  • 檢查連接線是否正常
  • 請 Reset IC 後再重試

若出現下圖,請重做一次 firmware update 後,重新拔插後再試試看,若無法排除請跟

AMICCOM 連絡。

若出現下圖,請檢查系統時間是否差異過大,調整系統時間後重試,若無法解決請跟

AMICCOM 連絡。

七、KeilC51 V5 + Amiccom ICE Driver 安裝說明書1. 安裝KeilC51
  • KeilC51安裝,請客戶自行上Keil Product Downloads
  • 點選下載C51版本
  • 點選下載 exe 執行安裝檔

  4. 下載完後執行安裝,請注意安裝完後 license 需自行購買使用

Step1: 點選 Next 繼續安裝

Step2: 點選同意 Next 繼續安裝

Step3: 安裝路徑:C:\Kevil_v5,點選 Next 繼續安裝

Step4: 填寫完基本資料後,點選 Next 繼續安裝

Step5: 等待安裝

Step6: 安裝完成,點選 Finish 即可

2. 安裝 Amiccom ICE Driver

Step1: 下載Amiccom_Soc setup 驅動 exe檔

Step2: 點選Next繼續安裝

Step3: 需特別注意選擇安裝路徑,此步驟須配合”(一). 安裝KeilC51”所選的路徑來安裝,點選Browse…

Step4: 選擇 C 槽中的 Keil_v5, 點選 ok

Step5: 此步驟需要將 Keil_v5 後面的 keil 目錄給刪除

Step6: 修改完目錄後,點選 Next 安裝

Step7: 此步驟會出現警告 C:\Keil_v5 目錄已存在,點選”是”繼續安裝

Step8: 點選 Install 繼續安裝

Step9: 此步驟會出現警告,,點選”是”繼續安裝

Step10: 點選 Finish 完成安裝,安裝完成後需將電腦登出後再登入或重新開機

3. Keil uVision5 使用說明

開啟 Keil uVision5,新建專案,Device 點選 AMICCOM,即可看到 Amiccom Soc IC

範例 1:A8102_1R1T_MIC_L30ms_ADPCM_130m_110mA_Feb. 18. 2022 A8102 Microphone Demo_V61

Step1: 解壓縮 Code 後,打開 Keil 資料夾

Step2: 開啟 Keil C 的專案檔.uvproj

Step3: 點選 main.c 主程式

Step4: 點選紅框編譯全專案的代碼

Step5: 編譯完後 會出現綠框中的編譯完成訊息

Step6: 接上 ICE 與 DUT
請注意底下紅框應撥至 Debug & 2 短路帽位置 & A8102 需加入 4.3V~4.5V 電壓

Step7: 按下紅框的燒入 LOAD 按鍵,開始燒入 FW 至 A8102

Step8: 此時會看到底部的出現 Flash Chip erase 的字樣表是正常燒入中

Step9: 燒入完成後如 紅框顯示

Flash Chip Erase Done.
Check Blank Done: 0 error(s).
Flash Write Done: 27396 bytes programmed. Flash Verify Done: 27396 bytes verifi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2:09:46 表示燒入完成且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