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的变量

楼主(2024-07-15):
有个变量 int GDValues[1200] ={0}
竟然无缘无故的数值变动来变动去. 我禁用了所有与这个变量相关的代码仍然无法阻止数值变动. 真是奇怪了…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就想看看是那段代码在修改它. 不知道Keil有没有这个功能. 最后竟然找到了. 文章如下. 使用这个功能要先进入断点, 光标放在有效的行上, 然后在
如下图操作.
参考自. https://blog.csdn.net/mealu00/article/details/103461857

1.首先进入仿真调试,打开想要查看的变量的watch窗口,在改变量右击,出现Set Access Breakpoint,

2.进入选项框 选中Write,然后定义,关闭窗口,运行软件,当改变量地址的值被篡改,则软件停止运行,便于查看内存溢出的现象

等中断时发现, 竟然是被sprintf() 给修改了.

于是各种百度.貌似无果, 最后不得不放弃sprintf , 从原理上讲, sprintf 是可以自己实现的, 这样方便以后的开发. 毕竟解析json比解析二进制数据要方便的多. 临时比较急所以就暂时放弃了.
再后来2天后, 才从人工智能哪里得知, sprintf的第一个参数buffer[] 的大小要足够长才行, 否则会溢出导致修改其它变量的数据. so, 只要改大sprintf 第一个参数buffer[] 的长度就可以了. 尽量盈余多一些,能够存下所有生成的字符串.

sprintf() 函数还有个bug,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环境的问题, 对float类型无法转换, 不支持 %.2f这个 格式化.
后来采取一个比较恶心人的方法, 先将小数 * 100 再强制转换成int类型. 发到上位机之后再除以100… 这样就保留了原来的2位小数. …

下面是自己写了一个double转字符串的小工具.

里面还是用的sprintf 它对%d , 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f就不行.
如果更彻底一些可以考虑自己从0实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