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keil编译优化等级及查看汇编代码

楼主(2024-07-15):
keil优化等级修改:
project->options->c51->Code Optimization Level

其中0级(Constan folding)的优化包括:
a、常数折叠:只要有可能,编译器就执行将表达式化为常数数字的计算,其中包括运行地址的计算。b、 简单访问优化:对8051系统的内部数据和位地址进行访问优化。c、 跳转优化:编译器总是将跳转延至最终目标上,因此跳转到跳转之间的命令被删除。

1级(Dead code elimination)的优化包括:
a、 死码消除:无用的代码段被消除。
b、 跳转否决:根据一个测试回溯,条件跳转被仔细检查,以决定是否能够简化或删除。

2级(Data overlaying)的优化包括:
a、数据覆盖:适于静态覆盖的数据和位段被鉴别并标记出来。连接定位器BL51通过对全局数据流的分析,选择可静态覆盖的段。

3级(Peephole optimization)的优化包括:
a、“窥孔”优化:将冗余的MOV命令去掉,包括不必要的从存储器装入对象及装入常数的操作。另外如果能节省存储空间或者程序执行时间,复杂操作将由简单操作所代替。

4级(Register variables)的优化包括:
a、寄存器变量:使自动变量和函数参数尽可能位于工作寄存器中,只要有可能,将不为这些变量保留数据存储器空间。
b、扩展访问优化:来自IDATA、XDATA、PDATA和CODE区域的变量直接包含在操作之中,因此大多数时候没有必要将其装入中间寄存器。
c、局部公共子式消除:如果表达式中有一个重复执行的计算,第一次计算的结果被保存,只要有可能,将被用作后续的计算,因此可从代码中消除繁杂的计算。
d、CASE/SWITCH语句优化:将CASE/SWITCH语句作为跳转表或跳转串优化。

5级(Common subexpression elimination)的优化包括:
a、全局公共子式消除:只要有可能,函数内部相同的子表达式只计算一次。中间结果存入一个寄存器以代替新的计算。
b、简单循环优化:以常量占据一段内存的循环再运行时被优化。

6级(Loop rotation)的优化包括:
a、回路循环:如果程序代码能更快更有效地执行,程序回路将进行循环。

7级(Extended Index Access optimizing)的优化包括:
a、扩展入口优化:在适合时对寄存器变量使用DPTR数据指针,指针和数组访问被优化以减小程序代码和提高执行速度。

8级(Reuse Common Entry Code)的优化包括:
a、公共尾部合并:对同一个函数有多处调用时,一些设置代码可被重复使用,从而减小程序代码长度。

9级(Common Block Subroutines)的优化包括:
a、公共子程序块:检测重复使用的指令序列,并将它们转换为子程序。C51甚至会重新安排代码以获得更多的重复使用指令序列。

查看汇编代码:debug->View->Disassembly Window

网友A:
优化等级建议还是不要随便更改,除非对自己的代码和运行机制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