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基础任务:呼吸灯

楼主(2024-07-14):
基础任务:呼吸灯
一、说明
    之前有讲CYW20829是48MHz M33(Bluetooth)+96MHz M33(Application)双核,其中timer能产生周期波形,有规律陡变;而pwm是有规律渐变,适合电机启动(逐渐上升)或停止(逐渐下降),本节尝试用pwm模块达到呼吸灯的效果。如果在50%周期移动电平占空比就能让能量渐高渐低。于是可以参考例程HAL_TCPWM_Timer和HAL_PWM_Square_Wave。

二、配置
    通过点击Device Configuration图形化操作类似ST的STM32CubeMX,但它没有Generate Code按钮,直接点击保存会自动生成代码并放到工程bsps\TARGET_APP_CYW920829M2EVK-02\config\GeneratedSource目录下。
    CYW20829有2个32bit TCPWM,7个16bit TCPWM;此次用16位tcpwm定时器0,不妨让其产生1ms脉冲,所以96MHz/Presacle*(Period+1)=1ms,可以让prescale=32,period=2999:
LED2(P5.2)当目标IO,查看原理图IO高点亮,故在Device Configuration里配成初始0,互联矩阵只有16bit TCPWM5和32bit TCPWM1能连,配成16bit TCPWM5,一定注意配置项有红圈代表有错误,修改配置成绿圈才行:
于是配置TCPWM5,勾选即可:
此时在右边Code Preview标签页可以查看自动产生的代码或按上文所述在工程目录下查看。

三、编码
    参考例程HAL_TCPWM_Timer和HAL_PWM_Square_Wave,两者一“杂交”就能得到答案。由于前面自动生产代码已经有初始化过配置外设,所以例程的初始化动作要去掉,如删掉cyhal_timer_init和cyhal_timer_set_frequency,取而代之cyhal_timer_init_cfg;pwm亦然,去掉cyhal_pwm_init,取而代之cyhal_timer_init_cfg,接口参数有变化,分别查看cyhal_timer.h和cyhal_pwm.h,同时把这些配置属性应用到对象上,故要先新建定时器和pwm对象:
#include "cy_tcpwm_counter.h"
cyhal_timer_t timer_obj;//定时器对象
cyhal_pwm_t pwm_obj;//pwm对象
cy_rslt_t result;
#define TIMER_INT_PRIORITY       (3u)
int cnt=0;//计数器
然后就是timer和pwm对象的初始化:
    //result = cyhal_timer_init(&timer_obj, NC, NULL);
    if (CY_RSLT_SUCCESS == result)
    {
        //result = cyhal_timer_configure(&timer_obj, &timer_cfg);
     result = cyhal_timer_init_cfg(&timer_obj,&tcpwm_0_group_1_cnt_0_hal_config);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if (CY_RSLT_SUCCESS == result)
    //{
    //    result =cyhal_timer_set_frequency(&timer_obj, 10000u);
    //}

    /* register timer interrupt and enable */
    if (CY_RSLT_SUCCESS == result)
    {
        /* Assign the ISR to execute on timer interrupt */
     cyhal_timer_register_callback(&timer_obj,isr_timer, NULL);

        /* Set the event on which timer interrupt occurs and enable it */
     cyhal_timer_enable_event(&timer_obj, CYHAL_TIMER_IRQ_TERMINAL_COUNT,
               TIMER_INT_PRIORITY, true);

        /* Start the timer with the configured settings */
        result = cyhal_timer_start(&timer_obj);
    }

    /* Initialize the PWM */
    //result = cyhal_pwm_init(&pwm_obj, CYBSP_USER_LED1, NULL);
    result = cyhal_pwm_init_cfg(&pwm_obj,&tcpwm_0_group_1_cnt_5_hal_config);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Start the PWM */
    result = cyhal_pwm_start(&pwm_obj);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__enable_irq();
然后就是isr部分:
static void isr_timer(void* callback_arg, cyhal_timer_event_t event)        //1ms
{
    (void)callback_arg;
    (void)event;
    if(cnt<1000)
            cnt++;
    else
    {
        //cyhal_gpio_toggle(CYBSP_USER_LED1);
            //printf("Toggle \n");
        cnt=0;
    }
    if(cnt<500)
            result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obj, cnt/5,10000u);//stronger
    else
            result = cyhal_pwm_set_duty_cycle(&pwm_obj, (1000-cnt)/5,10000u);//weaker
}

四、效果
    产生Pwm波形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