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EMS传感器驱动移植

楼主(2024-07-14):
最近在用ST的传感器和开发板做东西,在这里写点移植的教程给学弟参考用,参考了好多帖子和文章,可能有雷同,如有错误请大佬指出

楼主:
所用板卡:nucleo-H563ZI

所用传感器:MK192(lsm6dso)

开发环境:STM32CUBEIDE

楼主:
在cubeide里新建一个工程,选择板卡为H563:

网友A:
同遇到问题 蹲蹲

网友B:
一定要放到已经添加路径下面,找不到文件可能就是没有添加路径

网友C:
st传感器的例程封装挺深的,会移植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D:
用多了mdk,感觉eclipse下面添加文件,也是挺麻烦的事。

网友B:
等等大神

网友C:
eclipse下面添加文件是不是不用主动添加啊,只要放到文件夹上刷新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E:
我觉得直接发工程可靠些

网友F:
楼主应该需要下载ST-MEMS传感器库:

从ST的官方网站下载LIS2MDL传感器的驱动库。通常库中包含一个 Drivers 文件夹。

网友G:
在 main.c 文件中,初始化I2C接口,并初始化LIS2MDL传感器。例如:
c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 初始化LIS2MDL传感器
    LIS2MDL_Init();

    while (1) {
        // 读取传感器数据
        LIS2MDL_ReadData();
        HAL_Delay(100);
    }
}

网友G:
可以在代码中添加串口输出,打印传感器读取的数据。配置USART外设并编写串口发送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