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 BLUENRG-LP的奇怪问题,请大神看看

楼主(2024-07-14):
读保护的问题!

楼主:
1.使用串口bootloader和BLUENRG-LP通讯,发0x7F正常通讯回复0x79,使用其他命令也是正常通讯

但是如果使用了开启读保护命令,芯片响应也符合手册,两个0X79表示已经开启读保护。

但是读保护开启后,芯片RESET,拉高PA10 进入BOOTLOADER,串口就没有任何反应,发0x7f不会有任何响应了,

楼主:
这咋回事,试了好几片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2.尝试在程序中通过软件FLASH命令开启读保护,结果也是一样,片子就没反应了,串口从此不响应

楼主:
3.使用 Flash utility 勾选读保护选项,后果也完全一样。然后就和设备失去通讯了,连不上

网友A:
开启读保护,是不是程序直接不执行了?

网友B:
读保护可能影响串口的正常工作,或者在 bootloader 模式下串口的配置可能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