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升压:它会偷懒吗?

楼主(2024-07-14):
DC-DC 的原理就是下图中的 SW 不断开闭。
假如输入电压已经高于或等于所要求的输出电压,那么 SW 会保持断开吗?这样的好处是输出电流不受升压芯片的限制,只要 L 和 D 能承受就行了。
我看升压芯片比如 PW5328 ( B628 ) 的指标里有个开关频率就是 SW 的频率,不知道这频率是否动态调整,能否自动变成 0 ?

楼主:
刚才查了 B628 的手册,是 1.2M fixed switching frenquency
看来是定死了 1.2 M。那么就是说:哪怕输入电压就是输出电压,功率仍然被 B628 限制?

网友A:
控制是PWN 不能绝对说常开或常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查了 B628 的手册,是 1.2M fixed switching frenquency
看来是定死了 1.2 M。那么就是说:哪怕输入电 ...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至少我用过的非同步整流的升压芯片,当输入电压-二极管电压大于等于输出电压,则直通,开关不会有动作。

网友C:
这科可以

楼主:
谢谢,但我的 B628 是国产的,汉语手册里没有这话。不知是不是同种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的 B628 是国产的,汉语手册里没有这话。不知是不是同种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