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IS3DH角度值一直增大

楼主(2024-07-14):
我们在使用LIS3DH作为倾斜角度监控时,发现设备运行一段时间,会发生LIS3DH角度漂移,慢慢累积而且越来越大,请问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运行一段时间】是多久?几个小时还是几天?

网友B:
大于数据手册里的对应参数吗?

网友C:
重启设备后会恢复吗?

楼主:
不会恢复,断电后再上电,角度依旧保持之前的度数。设备正常放在水平位置,角度值1-3度,运行半年左右角度值都正常,之后角度值就开始慢慢往上累加,,有点设备一天就增加1度。

网友D:
LIS3DH 的输出可能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尤其是长期工作时。确保传感器在稳定的环境温度下工作。

网友E:
加速度计可能会有一定的零点偏置,导致长期累积的漂移。定期进行偏置校准可以帮助减轻这个问题。

网友F(2024-08-31):
温度变化也会影响加速度计的性能,导致漂移。

网友G(2025-01-14):
传感器老化了

网友H:
校准方法不正确、校准设备不精确

网友I:
定期更换或校准传感器

网友J:
外界电磁场可能对LIS3DH的电路产生影响,导致设备产生噪声信号,从而引起数据漂移。

网友K:
如果用于处理LIS3DH数据的软件算法存在缺陷,或者在实现过程中出现错误,都可能导致数据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