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50支持通过USB进行ISP下载吗?

楼主(2024-07-14):
我使用F450通过串口下载成功了,但是串口下载稍微麻烦,我看到了支持列表里有USB DFU,但是插上USB一直无法检测到设备。请问GD的官网ISP工具支持哪些型号的450的USB下载 ?

网友A:
支持DFU下载的,GD32 All In One Programmer

网友B:
GD32F450系列芯片支持USB DFU模式,这是一种通过USB接口进行固件升级的标准方法

网友C:
确保USB连接正确,且USB线缆没有问题。检查芯片的USB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USB端口

网友D:
保证芯片有稳定的电源供应,电压符合要求。

网友E:
某些GD32芯片需要通过特定的步骤进入DFU模式。这通常涉及在复位或启动时设置特定的引脚状态。请查阅GD32F450的用户手册或应用笔记,了解如何正确进入DFU模式

网友F:
在Windows系统上,可能需要安装特定的USB驱动程序。确保已经安装了GD32芯片所需的USB驱动程序

网友G:
使用正确的工具软件进行DFU下载。GD的官方ISP工具可能支持某些型号的USB下载,但您需要确认您使用的工具版本是否支持GD32F450

网友H:
确保您下载的固件与您的芯片型号完全兼容。

网友I:
在某些情况下,操作系统的设置可能会影响USB设备的检测。尝试在不同的计算机或操作系统上进行测试

网友J:
如果您已经检查了上述所有可能的问题,但仍然无法通过USB DFU下载固件,建议您访问GD的官方网站,查找相关的技术支持文档,或者联系技术支持以获取帮助

网友K:
一般来说,官方网站通常会提供最新的工具软件、驱动程序和用户手册,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资源。

网友L:
这是一种标准下载方式

网友M:
操作系统的设置可能会影响USB设备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