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 加速度传感器应用案例

楼主(2024-07-14):
ST 加速度传感器应用案例
ST的加速度传感器LIS2DH12芯片,是一款3轴加速度检测芯片,也就是常说的G sensor。加速度检测范围为±2g/±4g/±8g/±16g可选配。芯片的三轴分布如图一。

楼主:
在实际应用中,该芯片可用于“冲击”检测,例如车辆的异常移动等。外部MCU可通过LIS2DH12芯片的IIC/SPI接口,读取其内部寄存器的G 值。推荐的电路图如图二。

楼主:
但由于车辆的放置地点差异很大,如户外/马路边等。由于外在偶然因素,如下大雨/重型车辆经过等,在MCU对G sensor检测时,如果加速度的阈值太低,容易产生“误报”;阈值太高,又可能形成“漏报”。如何避免各种错误,是本文研讨的目的。

楼主:
对各种场景下,如下雨/关门/车辆经过等条件时的LIS2DH12检测的G值进行读取,并用MATLAB画出各种场景的曲线,以便分析g值阈值的取值范围,以方便设计人员在设定G值时,更加合理。

楼主:
由于车辆及车辆的状况不同,相同的外部条件下,芯片检测到的G值可能会有差异,但变化的趋势应该是一致的。这也是不能靠简单读取某个G值,而是绘制G值变化曲线的原因所在。

楼主:
试验方案:
将带有LIS2DH12芯片的产品,安装在试验车辆内部前挡风玻璃上方。通电正常工作后,进行g值校准,通过MCU读取LIS2DH12 寄存器 OUT_X_L(28h)/ OUT_X_H(29h), OUT_Y_L(2Ah)/ OUT_Y_H(2Bh), OUT_Z_L(2Ch)/ OUT_Z_H(2Dh)的值,通过打印log file ,得出X/Y/Z三个方向的加速度值。

楼主:
1.用力关主车门的条件。
截取部分log file 数据如图三。X/Y/Z的值,是将LIS2DH12内部的16进制数据,转为10进制的结果。这个数代表的G值,须根据芯片的设置进行确定即可。本文不作详细推算。

楼主:
用MATLAB绘制g值的变化曲线如图四。

楼主:
从变化曲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G sensor芯片,每隔10ms左右发送一次g值检测数据;
2)X(红色)/Y(黑色)/Z(蓝色)各方向的g值的最大值不相同,而且达到最大值的时间不同;

楼主:
3)从波形看,各方向的g值,有一个震荡的过程。表现为g值有正负;
4)g值在达到最大值后,都有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 即,车辆的震动状况,会经历一段时间的余震后,才会逐渐恢复平静;

楼主:
2.重敲玻璃窗条件。
截取部分数据如图五。

楼主:
用MATLAB绘制g值的变化曲线如图六。

楼主:
从变化曲线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敲击前窗,主要表现为Z方向(垂直方向)存在加速度,X/Y方向较小。这与G sensor芯片安装在前挡风玻璃的位置有关;
2)敲击可能是连续发生的,所以在连续的时间段(200ms)时间内,一直检测到加速度。

楼主:
总结:
本文列举了两个案例,显示安装在车辆上的加速度传感器的g值的测量数据,及g值分布曲线。
分析这两个例子的实际数据曲线,看到x/y/z方向的g值呈震荡的形式。在冲击消失后,g值逐渐减小。

楼主:
由于车辆受到的冲击不同,x/y/z各向的g值幅值是不同的,而且不是同步的。
对于这种随机的车辆震动,可以考虑从震动g值及持续时间两个条件,来定义车辆“异动”的阈值。

网友A:
用过LSM6DSR,6轴的传感器,比之前的mpu6050还有icm20689的加速度计要好

网友B:
兄弟 这个广告打的太明显了

网友C(2024-08-29):
开发一个基于ST加速度传感器的运动监测系统,能够检测和记录用户的运动状态,如步数、运动方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