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基础任务:串口调试

楼主:
基础任务:串口调试
一、说明
    在嵌入式领域,在没有GUI情况下,串口调试很重要,如输入“ver”查询版本号,输入“chip”回应芯片信息等等。由于C的可移植性,先简单在PC模拟一下,再移植到MCU:
二、编码
    可直接在例程UART_Transmit_and_Receive基础上进行修改,新建cmd.h:
#ifndef __CMD_H__
#define __CMD_H__
typedef void (*pCmd)(void);
typedef struct{
    char *cmdName;
    pCmd cmdHandler;
}cmdTab_t;
extern cmdTab_tcmdList[];
extern int cmdNum;
#endif
Cmd.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md.h"
void verHandler(void);
void chipHandler(void);
cmdTab_t cmdList[]=
{
    {"ver",verHandler},
    {"chip",chipHandler}
};
int cmdNum=sizeof(cmdList)/sizeof(cmdTab_t);
void verHandler()
{
    printf("%s%s\n",__DATE__,__TIME__);
}
void chipHandler()
{
    printf("Infineon CYW20829\n");
}
主函数添加shell指令处理流程:
#include "cmd.h"
#include <string.h>
#defineBUFF_SIZE                  (64)
char txBuff[BUFF_SIZE];
char rxBuff[BUFF_SIZE];
volatile bool rxEnd = 0;
volatile int txBuffIndex= 0;
volatile int rxBuffIndex= 0;
主循环:
    for (;;)
    {
        if (CY_RSLT_SUCCESS == cyhal_uart_getc(&cy_retarget_io_uart_obj,
                                              (uint8_t *)&rxBuff[rxBuffIndex],0))
        {
         if(rxBuff[rxBuffIndex]=='\r'||rxBuff[rxBuffIndex]=='\n')
         {
            rxEnd=1;
         }
         else
            rxBuffIndex++;
         if(rxEnd==1&&rxBuffIndex!=0)
         {
            rxBuff[rxBuffIndex]='\0';
            inti=0;
            for(;i<cmdNum;i++)
            {
                if(strcmp(rxBuff,cmdList.cmdName)==0)
                {
                    printf("%s\n",rxBuff);//回显
                    cmdList.cmdHandler();
                    break;
                }
            }
                if (i==cmdNum)
                {
                   printf("Cmd not found\n");
                }
               rxBuffIndex=0;
         }
         rxEnd=0;
        }
        else
        {
           handle_error();
        }
    }

三、效果
    可以看到单线程死循环能很好执行指令并返回结果,和PC上效果一致:

网友A(点评):
英飞凌的开发环境特殊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都是基于eclipse,有类似STM32CubeMX的图形化初始代码生成工具、工程生成器、烧录器等等,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C(2024-08-17):
cmd.h: 头文件定义了命令处理器的结构体和全局变量。

网友D(2024-10-30):
串口调试好了基本上就可以实现互通了

网友E:
不错,用的查询接收

网友F:
单线程死循环能很好执行指令并返回结果

网友G:
串口调试非常方便

网友H:
UART_Transmit_and_Receive串口基础通讯案例

网友I(2025-02-28):
使用 cmdTab_t 结构体来管理命令和命令处理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