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出的AVR在Arduino里面支持吗

楼主(2024-07-14):
是不是除了那几个老款型号,Arduino不再支持新的AVR了?

网友A:
Arduino 不是专门针对 AVR 一个系列的,Arduino 正式支持的板型分布在众多厂家的众多款式,因为 Arduino 跟数个硬件厂商都有合作关系,如果是超出 Arduino IDE 中列出的型号,就要自己上网去找板载支持包,或者也可以选择自己移植一个。

网友B:
不支持了,只有AVR老型号支持。

网友B:
现在都是厂家给自己的产品写支持库,如果不写就没支持了。

网友C(2024-08-15):
Arduino 是一个开源电子原型平台,它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包括 AVR 系列、ARM 系列以及其他一些微控制器。Arduino 社区和官方团队通常会努力支持新的微控制器,并提供相应的开发板和库

网友D:
如果你提到的是新发布的 AVR 微控制器,Arduino 是否支持它取决于Arduino 官方支持

网友E:
Arduino 官方可能会推出基于新 AVR 微控制器的开发板,并提供相应的支持。这包括在 Arduino IDE 中添加对新芯片的支持,以及提供必要的库和文档

网友F:
第三方制造商可能会基于新的 AVR 微控制器推出自己的开发板,并在 Arduino 社区中推广。这些开发板可能需要用户手动添加板定义到 Arduino IDE 中

网友G:
Arduino 社区非常活跃,社区成员可能会为新的 AVR 微控制器编写库和板定义文件。这些资源可能会在 Arduino 官方支持之前就出现在互联网上

网友H:
确保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Arduino IDE,因为新版本的 IDE 可能会包含对新 AVR 微控制器的支持

网友I:
这得看社区吧

网友J:
即使 Arduino 官方没有立即支持新的 AVR 微控制器,如果新芯片与现有的 AVR 芯片在编程接口和指令集上兼容,那么可能只需要简单的配置就可以在 Arduino 环境中使用

网友K:
如果你想知道特定的 AVR 微控制器是否被Arduino 支持,最好的做法是查看 Arduino 官方网站、Arduino 论坛或 Arduino GitHub 仓库,看看是否有关于该芯片的讨论、板定义文件或库

网友L:
你可以在 Arduino 社区中提问,以获取最新的信息和支持

网友M:
一般得看arduino而不是看微芯哈

网友N(2025-07-10):
新出的 AVR 通常在 Arduino 中是支持的,可通过相关库和工具如 avr - hal、jtag2updi 等实现

网友O(2025-08-29):
新出的 AVR DA/DB/DD 系列可由 DxCore 开源项目提供 Arduino 支持,借此能在 Arduino IDE 中开发

网友P:
新出的 AVR 芯片在 Arduino 中是否支持,取决于其是否被添加到 Arduino 核心库。通常新芯片需等待官方或社区更新硬件支持包。可尝试手动添加对应板级支持文件,或检查 Arduino IDE 的板管理器中是否有该型号,部分新 AVR 可能需一段时间才被完全支持。

网友Q(2025-11-18):
新出的 AVR 芯片在 Arduino 中是否支持,取决于其型号和 Arduino 核心库更新情况。多数主流新型号(如 AVR128DB 系列)会被纳入 Arduino AVR 核心更新,可通过 Board Manager 安装对应包支持。部分较新或小众型号可能暂未支持,需等待社区或官方更新,也可手动添加引脚定义文件实现兼容。

网友R:
新出的 AVR 芯片(如 AVR DA/DB 系列、AVR EA 系列)大多已被 Arduino 支持。Arduino IDE 通过更新 “Arduino AVR Boards” 核心或专用核心(如 Microchip 官方提供的核心),可适配新款 AVR 的引脚定义、外设驱动。部分新款需手动添加开发板 URL,安装对应核心后,即可像经典 Uno(ATmega328P)一样编写代码、上传程序,兼容多数 Arduino 库,满足入门到进阶需求

网友S(2026-01-11):
新版 AVR(如 AVR-Dx、AVR128DA/DB 系列)已被 Arduino 官方适配,可通过更新 Arduino IDE 的 avr 核心包获得支持;部分新款需安装 Microchip 官方提供的 Arduino 板级支持包(BSP),兼容现有 API 与库函数,仅需调整引脚定义;小众新型号可能暂需手动配置 boards.txt,社区也会快速补充第三方适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