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推荐温度或者电流检测模块,需要无线远程

楼主(2024-07-14):
大神们

小弟最近想diy个东西,需要我这边知道是否以通电或者温度,供电有110v ac 或者12v dc, 不需要一直的反馈,最好是我能收到提示,不需要显示温度,距离大概500m, 没有wifi覆盖。东西一定要小。

谢谢

网友A:
温度和电流检测模块

应该是俩个东西吧

分开找就不难找了

网友B:
大概500m的无线通信距离,这个不近,你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C:
测温度的传感器有很多,有数字的也有模拟的,这个得看你的需求,AHT20温湿度检测,18B20温度检测,LMT84温度检测

网友D:
可以使用简单的电压分压电路来监测110V AC或12V DC。你可以使用电压分压器将高电压降到适合ADC的范围,然后通过微控制器读取。

网友E(2024-08-22):
所以你要温度或者是电流检测?温度就DS18B20使用

网友F:
无线远程的话,我觉得500m得考虑用lora了吧

网友G:
你就是想检测远端设备是否通电或者是工作?

网友H:
一般建议使用4-20ma的信号就可以吧

网友I:
网上有很多你说的这种解决方案吧

网友J:
不知道你想检测什么,检测东西是否通电?

网友K:
供电的电压也挺有意思啊,不是标准的国内市电

网友L:
我觉得不用WiFi是对的,用433M就可以

网友M:
五百米的话有点长了,这个无线都很难弄

网友N:
要是检测是否通电可以在这段上直接上一个信号,然后检测到信号就是OK,没有就是不OK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