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 blueNRG-2 芯片低功耗模式下内部晶振使用情况

楼主(2024-07-14):
【问题描述】:

我们硬件设计在有外接32khz晶振的情况下,软件配置根据查阅编程手册也是默认配置外部32khz晶振,

但是使用示波器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并没有测到外部32khz晶振工作的信号。睡眠等级设置的是最高的待机模式SLEEPMODE_NOTIMER。

楼主:
疑问就是:是否SLEEPMODE_NOTIMER休眠下,芯片会自动切换成内部的32khz时钟?拜托大佬们瞅一瞅

楼主:
【硬件设计图】

楼主:
【软件配置与编程手册截图】

楼主:
手动置顶 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在进入待机模式时,某些微控制器可能会禁用外部32kHz晶振。检查手册确认待机模式对外部晶振的影响。

网友B:
睡眠等级设置的是最高的待机模式SLEEPMODE_NOTIMER

网友C(2024-08-28):
确认晶振连接
电气连接:检查 32 kHz 晶振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晶振的引脚与 MCU 的相应引脚连接正确。
电容:确认是否按照晶振厂商的规格连接了合适的负载电容(通常在晶振两端连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