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刚学mems,有大佬知道这个unicleo GUI无法识别MEMS的扩展板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4-07-14):
(无正文)

网友A:
虽然对应的固件都有,可是接口还是不是特别明白,这个接口方面的文档是哪个?

网友B:
stm32需要刷对应固件吧

网友C:
最新的固件版本,兼容MEMS扩展板才可以

网友D:
需要兼容MEMS扩展板才可以

网友E:
接口连接或者是供电问题

网友F:
固件与驱动问题

网友G:
Unicleo GUI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