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小白求助 Bluenrg lp烧写问题

楼主(2024-07-14):
bluenrg lp 345 用J link mini换winusb驱动 RF Flasher烧写官方skd(sdk1.2 mdk编译 器件选择bluenrg345)编译无措,烧写正常完成,但程序好像没有执行

网友A:
可以先试试简单的点灯,蜂鸣器啥的 确保烧写成功 然后排查程序内部逻辑~

网友B:
回读一下看看数据和写入的一样不

楼主:
逻辑很简单 都没用rf部分,只是简单的hal里面的gpio闪灯那个程序,都不跑

网友C:
确保你的项目配置和编译设置正确:

目标设备:在 MDK 编译器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 BlueNRG-LP 345 设备。
链接器脚本:确认链接器脚本(*.sct 或 *.ld 文件)正确配置,以匹配 BlueNRG-LP 345 的内存布局。
启动文件:确保启动文件(startup.s 文件)与目标芯片匹配,并包含正确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D:
可以先试试基础的点灯

网友E:
确认程序是否正确烧写
步骤:

确保编译的固件与蓝牙芯片型号(BlueNRG-LP 345)匹配。
验证烧写工具(如 RF Flasher)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芯片型号。
检查烧写过程是否完全成功,有没有错误或警告信息。

网友F:
可能原因:

BlueNRG-LP 芯片可能在重置后未正确启动程序。
解决方法:

确保您已经配置了正确的启动选项。在一些芯片中,启动配置可以通过引脚或内部寄存器设置。如果有相关的启动引脚,请确认它们是否设置正确。
检查是否需要设置复位配置寄存器(如 System Control Block 的 SysTick 寄存器)。

网友F:
可能原因:

芯片复位电路或引脚配置不正确,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
解决方法:

确保复位电路正常工作。检查复位引脚是否有适当的拉高或拉低电阻。
确保复位信号正确且稳定。

网友G:
固件不匹配或错误

网友H:
检查一下烧写配置

网友I:
复位和启动问题

网友J:
J-Link 调试看看

网友K:
可能是WinUSB 驱动问题

网友L:
检查 BlueNRG-LP 345 芯片的焊接和连接是否良好。

网友M:
更新和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