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有人用过ST的vl53l0x激光测距传感器吗?

楼主(2024-07-14):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目前拿了一个挡片和进行测距,基本没啥问题,挡片是一个半径不到2CM的圆片。测距时后面1米内没有其他物体,测距是正常的,当1米内有物体感觉就在测量挡片后面的物体。

经过一些测试感觉像是在测量一个面积的平均距离。

网友A:
这个目前还没有开始使用,感觉没吹好

网友B:
手工吹确实很难,不能直接吹它。

网友C:
会给它吹坏了吗?现在我侧着电地之间只有200Ω,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如果挡片的面积很小,传感器可能难以准确地接收其反射信号。较小的反射面积可能导致测距信号的散射或干扰。

网友E:
其实应该还得多实践一下

网友F:
ST的VL53L0X激光测距传感器在测量时确实可能受到周围物体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较大的、有反射特性的物体。

网友G:
由于传感器的视场角以及反射面积的影响,有时候它可能会检测到大面积的物体,而不是单个小挡片。

网友D(2024-08-31):
不同的测距传感器(如超声波、激光、红外等)有不同的工作原理。

网友H(2024-12-06):
就是像你描述的那样,既不在不同距离处,具有不同毫弧度,距离越远,测的面积越大,计算的值就是平均值

网友I:
VL53L0X是一款基于飞行时间(ToF)原理的高精度测距传感器,它可以测量2米以内的绝对距离,并且对目标的颜色和反射率不敏感

网友J:
测距长度可扩展至两米,精确度在±3%范围内。

网友K:
最远测量距离可达2米,测量精度在不同模式下有所不同,高速模式下精度为±5%,高精度模式下精度可达±3%

网友L:
进行必要的校准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M:
每个VL53L0X传感器具有默认的固定I2C地址,可能导致地址冲突,从而阻碍多个传感器的同时使用。

网友N:
在短距离范围内提供毫米级的精度。

网友O:
VL53L0X 采用飞行时间(ToF)测量原理,能够实现精确的距离测量,精度可达到毫米级,满足了许多对测量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需求

网友P:
VL53L0X的使用相对简单,ST提供了完整的开发套件和API,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集成和调试

网友Q:
能够在几毫秒的时间内完成一次测量,对于快速移动的物体也能及时准确地获取距离信息,适用于需要实时监测距离变化的应用,如机器人的动态避障等

网友R:
VL53L0X可以用于各种需要距离测量的场景,如移动设备中的相机对焦、家用电器的避障系统、工业自动化中的物料检测以及汽车中的倒车辅助系统等。

网友S:
在近距离范围内存在一定的测量盲区,通常在几厘米以内

网友T:
反射率过低或过高的物体可能会对测量精度产生一定影响。

网友U:
支持标准I2C通信协议,便于与微控制器连接

网友V:
简化了与微控制器的连接,便于软件编程。

网友W:
测量时间最快可达20ms

网友T:
编写代码来初始化传感器,配置测量参数,并读取距离数据。

网友X:
可以配置为高速模式,以实现更快的数据更新率。

网友:
内置算法可自动补偿环境光干扰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Y:
高精度,能够提供毫米级的测量精度。

网友Z:
VL53L0X的量程为2米,适用于短距离测量

网友AA:
VL53L0X利用飞行时间技术来测量物体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无论目标反射率如何,都能提供精确的距离测量。

网友AB:
正在考虑使用VL53L0X激光测距传感器

网友AC:
测距长度可延伸至两米,精度在3%以内。

网友AD:
手动吹真的很难,不能直接吹。,

网友AE:
会吹吗?现在我侧着身子,电和地之间只有200ω。我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AF:
执行必要的校准以确保测量精度

网友AG:
VL53l0x使用起来比较简单。st提供了完整的开发工具包和api,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集成和调试。

网友AH:
ToF测距就是这样的,一个面的平均距离。

网友AI:
支持标准i2c通信协议,可轻松连接到微控制器

网友AJ:
事实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练习

网友AK:
这个激光测距原理是什么,光速?单片机的反应速度能达到精度要求吗?

网友AL:
vl53 l0x的测量范围为2米,适合短距离测量

网友AM:
Tof测距是这样的,平面上的平均距离。

网友AN:
激光测距的原理是什么,光速?微控制器的响应速度能满足精度要求吗?

网友AO:
测量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AP:
可能由于其激光点较小、或反射面特性不理想,导致出现异常的测距结果。

网友AQ:
当挡片与物体之间的距离较近时,VL53L0X 似乎在测量挡片后面的物体,而不是挡片本身。

网友AR:
我使用过ST的VL53L0X激光测距传感器,它精度高、响应快,适用于多种测距应用。使用便捷,性能稳定,是不错的测距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