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 万万没想到!0欧姆电阻还能这样用

楼主(2024-07-14):
在电路设计中,电阻是至关重要的,它能有效地实现电路中的限流、分流、分压。0欧姆电阻是电阻中一个很神奇的存在,神奇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概念,0欧电阻的阻值不完全是零,只有超导体才具有阻值完全为零的特性。电路板设计中两点不能用印刷电路连接,常在正面用跨线连接,这在普通板中经常看到,为了让自动贴片机和自动插件机正常工作,用0电阻代替跨线。

下面小编为大家总结了电路中0欧姆电阻的12点妙用。

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可以做跳线用。0欧电阻可以在电路板上的特定位置设计做跳线使用,能够方便的断开或连接部分线路,同时还是灵活设计,不贴电阻空着焊盘也不受后期影响。

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方便测量。设计电路时通常对电流有一定的要求,调试时测某部分电路的电流时,往往会非常麻烦,需要将原有PCB断开在进行测量,可以再待测区域放置一颗0欧电阻,测量时去掉0欧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电阻。

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能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熔丝作用。针对电源部分线路,有时候考虑保护后端器件避免烧毁,过载保护等。在一些性能要求不高的电路中,同时为了节约成本、替代熔丝(保险丝),常使用0欧电阻实现熔丝作用,保护后端设备。

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所以地的标准要一致,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

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

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可不短接又不妥。对此,有理由如下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 磁珠连接: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适用。
  • 用电容连接:电容隔直通交,会造成浮地。
  • 用电感连接: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 用0欧姆电阻连接: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配置电路。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找元件现货上唯样商城,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其他用途:

  • 布线时跨线;
  • 调试/测试用;
  •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

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还有就是不同尺寸0欧电阻允许通过电流不同,一般0603的1A,0805的2A,所以不同电流会选用不同尺寸;还有就是为磁珠、电感等预留位置时,需要根据磁珠、电感的大小来做封装,所以会有0603、0805等不同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