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blue_nrg2升级功能怎么用啊

楼主(2024-07-14):
比如每个区的起始地址啥的,有没有整个升级操作的流程

网友A:
使用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BlueNRG-2 Flash Programmer”工具。

网友B(2024-08-23):
BlueNRG-2 是 STMicroelectronics 推出的一款低功耗蓝牙 5.0 系统级芯片(SoC),它支持通过 OTA(Over-The-Air)升级功能来更新固件。OTA 升级允许设备在无需物理访问的情况下接收并安装新的固件版本。

网友C:
确保你有一个可以进行 OTA 升级的固件镜像文件(通常是 .bin .hex 格式)。可以实现升级的固件,并且确保你的 BlueNRG-2 设备已经烧录了支持 OTA 升级的初始固件。

网友D:
准备一个支持蓝牙通信的设备(如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并安装相应的 OTA 升级应用程序。

网友E:
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 OTA 升级应用程序,扫描并连接到 BlueNRG-2 设备。

网友F:
确保设备在可发现模式下,并且应用程序能够识别并连接到它

网友G:
OTA 升级应用程序中选择你要发送的固件文件。应用程序会将固件文件分成小块,并通过蓝牙 LE 连接逐块发送给 BlueNRG-2 设备。

网友H:
BlueNRG-2 设备会接收这些固件块,并在接收到足够的数据后开始验证和安装新的固件

网友I: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取决于固件的大小和蓝牙连接的稳定性。

网友J:
一旦固件接收和安装完成,BlueNRG-2 设备可能会自动重启以应用新的固件。在重启后,设备应该运行新的固件版本。检查设备的功能以确保新的固件已正确安装并且设备运行正常

网友K:
请注意,具体的步骤可能会根据你使用的 OTA 升级应用程序和 BlueNRG-2 设备的固件版本有所不同。建议参考 STMicroelectronics 提供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以及 OTA 升级应用程序的用户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