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 STEVAL-IDB008V2板子连接BlueNRG Navigator 下载不了固件

楼主(2024-07-14):
STEVAL-IDB008V2开发板,想使用BlueNRG-2 Navigator烧录软件,可以连接到,但是下载会闪退。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刚才我用我的STEVAL-IDB007V1和BlueNRG-1_2 DK 3.2.2试了下,没遇到类似的问题,包括我在下载前使用其它软件占用对应的串口、使用COM21这样的大串口号和让软件找不到对应的固件都不会造成闪退。

你的问题建议先重装一次DK,使用默认路径,如果不行建议换一个电脑或者操作系统试试。

如果换电脑也无法解决问题可能在STEVAL-IDB008V2板子上,再具体分析。

网友B:
外接一个仿真器看看

楼主:
我没有这个板子,看原理图应该是不支持板载仿真器,它预留了JTAG接口,可以通过外接仿真器进行仿真。

网友C:
是不是固件版本不匹配啊

网友D(2024-08-31):
确保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BlueNRG-2 Navigator 软件和相关的驱动程序。

网友D:
过时的软件版本或驱动程序可能会导致兼容性问题。

网友E:
查找 BlueNRG-2 Navigator 软件的日志文件或错误信息,以获取有关闪退的更多信息。

网友F:
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 操作系统,可以尝试以兼容模式运行 BlueNRG-2 Navigator 软件。

网友G:
可以使用 ST-Link Utility 进行固件下载。

网友H:
检查开发板上的所有连接,特别是与烧录相关的引脚和接口,确保没有松动或短路。

网友I:
烧录器与夹具的问题?

网友J: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K:
尝试卸载并重新安装BlueNRG-2 Navigator烧录软件,使用默认路径进行安装。

网友L:
USB驱动程序是否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M:
固件文件不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