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keil5download会卡死

楼主(2024-07-15):
keil下载stm32的代码不会出现download卡死,但是lks32的会出这种情况,请问大佬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开了读保护

网友B:
1.用lksflash工具读取一下id,解锁一下flash

网友C:
连接线会不会太长了

网友C:
或者连接线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线会不会太长了

没有很长,大概十厘米左右

楼主:
应该没有,能download一两次,往后download就会出现卡死情况

网友D:
检查一下有没有开看门狗,下载过程中如果开狗,有可能会导致没有喂狗芯片复位,进而下载失败

网友E:
时钟电路还有加密算法没选对的情况下恨与可能出现这种情况